multisim仿真,查不出错误为什么运行不出结果

楼主:
电器规则检验也是无错误,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下,急

网友:
我这个是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为了显示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

网友:
做一个函数信号发生器,为了显示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

用的是741,

要一级一级的来,先看第一个U1的6端能输出什么波形,第一输出不对后面就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