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看看选择一颗芯片

楼主:
电阻分压控制开关电路 用一个芯片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
用片带AD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不过,用不带AD的单片机,也可以实现按键的识别,而且比这个电路更方便。

网友A:
一时看不懂楼主的具体要求,按键是手动控制还是信号控制?

不知道模拟开关4066是否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时看不懂楼主的具体要求,按键是手动控制还是信号控制? 不知道模拟开关4066是否可以利用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  按键是手动控制的按扭 松手就自动复位的 对应输出高电平信号

网友:
数字电位器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