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与求差电路

楼主:
最近看模电的书,突发奇想。仪用运算放大器AD620的差分输入是否可以达到与求差电路一样的求差效果,即输出Vo=V1-V2?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AD620作求差电路,增益还可以调,噪声低,飘移低,岂不是美滋滋?(multisim仿真两个电路效果一样)

网友A:
“仪用运算放大器AD620的差分输入是否可以达到与求差电路一样的求差效果,即输出Vo=V1-V2? ”

可以。

但求两个单端信号的差,用其它电路也可以实现。从成本角度看是否合适,需要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仪用运算放大器AD620的差分输入是否可以达到与求差电路一样的求差效果,即输出Vo=V1-V2? ” ...

大大,上次问过您如何分离出信号中的直流偏置量,昨晚上突然有个想法。如果用类似于电源整流桥的二极管电路对信号整形,是否能达到分离直流偏置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上次问过您如何分离出信号中的直流偏置量,昨晚上突然有个想法。如果用类似于电源整流桥的二极管电 ...

“如果用类似于电源整流桥的二极管电路对信号整形,是否能达到分离直流偏置的效果?”

可以达到分离直流的效果。

但是,对交流直流混合信号进行低通滤波来取得直流成份,更简单也更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类似于电源整流桥的二极管电路对信号整形,是否能达到分离直流偏置的效果?” 可以 ...

是的,仿真来看了,基本的整流桥只能把波形削平一部分,和理想的直流信号差别还是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仿真来看了,基本的整流桥只能把波形削平一部分,和理想的直流信号差别还是挺大

整流用二极管,那是个强非线性元件。强非线性意味着必定带来误差,而且很难修正。即使是使用所谓精密整流,也要经过滤波后才能够获得混合信号中的直流成份,还不如直接无源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