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函数信号发生器仿真出现错误,求大神指点急

楼主:
运行显示仿真错误,还无法自动解决,我这个哪里错了请指点一下,在线急

网友:
R7 一端未连接

网友A:
可以先把后级删了,正常后再依次加入后级

由简单到复杂才好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后级删了,正常后再依次加入后级   由简单到复杂才好定位问题所在

我重新搞了搞还是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后级删了,正常后再依次加入后级   由简单到复杂才好定位问题所在

我重新做了做,还是有错误

网友B:
U1的输出端接2K欧,然后在连接一个示波器进入下一级,这里肯定不对

网友C:
“我这个哪里错了请指点一下”

首帖第一幅图左下角:Timestep too small。步长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哪里错了请指点一下”   首帖第一幅图左下角:Timestep too small。步长太小 ...

步长太小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的输出端接2K欧,然后在连接一个示波器进入下一级,这里肯定不对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步长太小该怎么解决啊

仿真页面上端,菜单里面,找到步长设置,修改步长,试试看。

网友:
先用741用RC串并联正弦振荡电路来实现正弦波输出

第一步先把正弦波搞定,采用文式桥式方式实现,

再说下一级方波和三角波

网友B:
然后再后面加过零比较器

将此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最后用积分电路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

要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再后面加过零比较器 将此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最后用积分电路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 要一步步来,, ...

我赞成先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然后转换成方波……的方法。文氏电桥产生正弦波,频率比先产生方波,再积分成三角波……稳定得多。而且,调整频率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