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锁相环到底是到底是相位负反馈系统还是频率负反馈系统?

楼主:
纠结了好久的一个问题.请达人指点迷津

网友:
“锁相环到底是到底是相位负反馈系统还是频率负反馈系统?”

应该是相位负反馈。

网友:
在锁相环电路(无论是分立元器件还是集成电路)中都有相位比较器,该比较器比较的是两个信号的相位,其输出与两个信号的相位差成比例。所以锁相环是相位负反馈。

网友:
这是锁相环芯片74HC4046A内部框图,可以看到内部有三个相位比较器(PHASE COMPARATOR,红色框内),对3脚和14脚输入的两个信号的相位进行比较,其输出经R3、R4、C2后反馈到电压控制振荡器(VCO)。

当然,三个相位比较器只使用一个,其余两个闲置。

网友:
相位,负反馈,幅度一致,相位相反,

网友:
相位负反馈。

锁相环电路在未锁定时是一个强非线性系统,锁定后可以简化为一个线性系统,这个系统的输入输出变量都是相位,所以它是一个相位反馈系统。

网友:
锁相环是相位负反馈系统,通过鉴相器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