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49EVT开发板测试——开箱及开发平台的建立

楼主:
    首先感谢沁恒电子及EEWORLD提供了这次评测机会!

    一、开箱

    下图是本次评测的CH549EVT-L开发板,包含根USB连接线、一个USB-TTF转换器以及两颗芯片。

    开发板的面积不小,大约9*13CM:

    MCU芯片焊接在一块小板上,通过排针插接在主板上。主板上也预留有芯片焊接的位置,也许可以直接将芯片焊接在主板上,此时就不需要另插小板。

    USB-TTF转接器略显肥胖,不过是外壳是透明的,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元件:

    二、开发平台

    开发平台是用KEIL V4,之前我学习51单片机时就已经安装好了的,这次只需要下载和安装烧录软件。在尚未收到开发板时我就已经提前下载好了评估板使用说明及电原理图等资料,这次按照评估板使用说明介绍的步骤,下载和安装烧录软件:

    运行烧录软件,选中对应开发板的页面,点击“功能——添加WCH MCU到KEIL器件库”,就可以将本次评测的MCU型号添加到KEIL中。打开早已下载好的范例,在选项窗口就可以看到沁恒系列的MCU选项了。:

    编译下载好的范例,然后启动烧录软件,尝试进行烧录:

    特别要注意的是连接开发板与电脑之前需要按住"DownLoad按键不放,再用USB线将P6口与电脑连接,之后再释放按键,电脑才可以正确识别,开始下载窗口下的USB设备列表才会出现“型号CH549—1号设备”,在“用户程序文件”框里选择编译好的hex文件,点击“下载”按钮,就顺利将用户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了。

    硬件连接参见下图:

    至此,开发平台就算搭建完毕,可以进行评测了。

网友:
您好,测试中有任何疑问均可以在论坛发帖提出。

网友A:
为什么我点击“功能——添加WCH MCU到KEIL器件库”之后弹出”Faile to open regedi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点击“功能——添加WCH MCU到KEIL器件库”之后弹出”Faile to open rege ...

如果自动添加keil器件库失败,可以使用附件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动添加keil器件库失败,可以使用附件的方法。

现在是提示”未找到指定配置文件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提示”未找到指定配置文件内容”

哪提示的呢?你按照附件的方法,找到TOOLS.INI修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提示的呢?你按照附件的方法,找到TOOLS.INI修改就行了。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