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模拟电路设计中用可编程器件替换电位器?

楼主:
电位器在模拟电路中经常成为校准原件,但是其机械特性等原因导致其集成困难,后续维护也会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有一些数字电位器出现,通过内部的EEPROM来存储电阻信息,实现可调电阻的功能。但是似乎精度也做不上去。现在如果推出一种模拟量微调芯片,可以将一个模拟量乘以一个微小的系数,比方说VOUT=VIN*α,这个α根据需求可调,这样通过校准模拟电压的方式,就实现的电位器的作用,既可以舍弃傻大笨的电位器,也可以实现量产时候的在线自动校准。

请教各位群友,这样的芯片是否符合应用需求?

网友A:
这个应用应该很普遍啊  一仪器现在都集成度那么高  确定里面是数字的  模拟在高精度上面估计会不能省掉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芯片

网友:
用在LED灯具调光很方便

网友C:
关键是无法解决通用性问题,集成电路中的电路微调手段与调节电阻阻值的电位器截然不同,很多集成电路都有内部微调设计,但依然无法普遍取代电位器,这是物理特性的制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芯片

是的,目前没有,我在考虑定义这样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无法解决通用性问题,集成电路中的电路微调手段与调节电阻阻值的电位器截然不同,很多集成电路都有内 ...

通用性是相对的,上来就想完全替代电位器是不太现实。但是我在考虑如果能在某个需求量相对还可以的领域把电位器给替换了。逐渐了可能也能收敛出一个系列的产品出来。逐步就抛弃电位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应该很普遍啊  一仪器现在都集成度那么高  确定里面是数字的  模拟在高精度上面估 ...

您说的普遍是指电位器很普遍吗,我的想法是用校准芯片替代电位器,这个主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目前没有,我在考虑定义这样的芯片。

如果真设计出来肯定好用,就看成本和性能怎样了。

网友:
比方说一个电流采集的方案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处理,就可以校准电阻的离散性,其实可以降低精密电阻的要求。

这样的芯片如果我卖1元钱,不知道市场接受度如何?精度0.1%~0.5%。而且校准可以通过I2C数字方式控制。

电流采集

电流采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普遍是指电位器很普遍吗,我的想法是用校准芯片替代电位器,这个主意怎么样?

精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精度是不是很高

精度能达到0.1%, 当然如果需要更高也会有相应的手段,只不过希望能够符合应用的要求就好,否则太过精密价格高昂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能达到0.1%, 当然如果需要更高也会有相应的手段,只不过希望能够符合应用的要求就好,否则太过精密 ...

真是的,符合具体应用需求就OK

网友:
用电流源应该可以模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用性是相对的,上来就想完全替代电位器是不太现实。但是我在考虑如果能在某个需求量相对还可以的领域把 ...

那你只能说在某些领域实现替代,正如数字电位器只能在很有限的应用场景中替代传统电位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