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稳定输出8ma的放大器

楼主:
最近用howland恒流源电路,放大器是LMV614,输出电流有0.5ma,1ma,3ma,5ma,但是画完板测试时发现空负载时输出没问题,1K负载时0.5ma就被拉低到0.45ma,10K负载时0.5ma被拉低到0.24ma,查了一下LMV614的单引脚Is=185ua,是不是由于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1、Is的参数不是那个意思;Is一般的测试条件是指放大器空载模式下,VOUT=VDD/2测的一个静态功耗。和驱动能力没啥关系

2、需要Io这个参数,放大器在短路的时候,5V条件下,Io有100mA电流,等效,这时候的放大器输出电阻大概50ohm。。如果Vout=5V时,输出8mA的话,电压掉落才0.4V。所以应该不是放大器的驱动能力问题。

3、应该还是电路问题,检查一下。

4、如果问题还存在,可以怀疑一下是否是芯片本身问题。可以找相同封装的其他芯片试一下看看。

网友A:
此现像与Is无关。Is是运放静态工作电流。

楼主使用多高电源电压?运放LMV614输出电压和电流范围有多大?

网友B:
楼主的“空负载”应该是短路负载。

负载电阻大了,输出电流下降,应该是恒流源的输出电压不够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现像与Is无关。Is是运放静态工作电流。   楼主使用多高电源电压?运放LMV614输出电压和电流范 ...

输出电压是1.72-1.77V,输出短路电流是8-9ma,电源电压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空负载”应该是短路负载。 负载电阻大了,输出电流下降,应该是恒流源的输出电压不够 ...

放大器供电电压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是1.72-1.77V,输出短路电流是8-9ma,电源电压是5V

电源电压5V,你要在10k欧负载上输出0.5mA,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10k*0.5m=5。

不过,1k欧负载输出0.5mA,不应该被拉低。

恐怕电路中各电阻数值不够准确。

网友:
把电路晒出来吧,否则大家只能猜,没办法作具体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5V,你要在10k欧负载上输出0.5mA,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10k*0.5m=5。 不过,1k欧负载输出0. ...

也不一定。1k电阻0.5mA,虽然只有0.5V,但是在howland电路中,在4个电阻相等的条件下,运放的输出是负载电压的2倍,如果电阻不等那么也可能运放的输出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1k电阻0.5mA,虽然只有0.5V,但是在howland电路中,在4个电阻相等的条件下,运放的输出是负载 ...

楼主没有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现在只能猜测。

楼主还是把电原理图贴出来为是。

网友D:
注意供电电压要足够。另,贴出电路。

网友C:
这个就是电路,基本没什么东西啊,后面的是模拟开关,我测试的时候都是测试的没经过模拟开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注意供电电压要足够。另,贴出电路。

供电由于其他原因只能是5V供电,电路在12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现在只能猜测。 楼主还是把电原理图贴出来为是。

你好,电路我已经贴出来了,在12楼

网友:
你不觉得R21电阻值太大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电路,基本没什么东西啊,后面的是模拟开关,我测试的时候都是测试的没经过模拟开关的

你不觉得R21的阻值太大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我已经贴出来了,在12楼

12楼电路,运放输出端串联了10千欧电阻,该电阻已经把输出电压消耗殆尽,所剩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电路,运放输出端串联了10千欧电阻,该电阻已经把输出电压消耗殆尽,所剩无几。

但是这个恒流源要求是0.5ma,我算完R21就是10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电路,运放输出端串联了10千欧电阻,该电阻已经把输出电压消耗殆尽,所剩无几。

但是0.5ma恒流源根据计算过程R21就是10K啊

网友:
你的电路可以简化,同时可以实现负载1千欧时输出恒流0.5mA,甚至可以实现负载2千欧时输出恒流0.5mA。参见此书,56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由于其他原因只能是5V供电,电路在12楼

注意欧姆定律,这是不可违背的,计算时得有合理的取值范围。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19-6-25 15:05     你的电路可以简化,同时可以实现负载1千欧时输出恒流0.5mA,甚至可以实现负载 ...

正寻找此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