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问题

楼主:
合泰单片机问题-------请教一个合泰10位单片机,HT45F67问题DACO是 0.4V。 可是OP输出是0.395V 相差5mV 导致血糖测试的数据都偏低。(OP端输出0.4V是给到生物试纸生成偏置电流的)。这种问题如何改善呢?

网友A:
1、DACO输出可以再提高一些么?比如DACO输出0.405V,这样OP输出可以相应提高一些

2、如果DACO输出的是准确的0.4V的话,op可以找一个Vos比较低的,看你精度要求,可以选择Vos在几百或几十uV的o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DACO输出可以再提高一些么?比如DACO输出0.405V,这样OP输出可以相应提高一些   2、如果DACO ...

1.DACO和 OP输出有何关联呢?

2.这个是MCU内置的运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DACO和 OP输出有何关联呢?   2.这个是MCU内置的运放 。。。

1、DACO输出到OPA的正向输入端,你外部的OPA是怎么设置的?buffer形式么?如果是buffer,或者叫跟随器的话,DACO和OPA的输出当然有关系

2、我看了一下,内部的OPA的Vos(±15mV)有点大,需要校准一下。由于Vos较大,即使你DACO输出0.4V很精确,但是OPA输出也会有误差。误差就是0.4V±15mV。

3、解决办法,就是相办法修正一下OPA的Vos,手册里应该提供了修正方法。第二可以调整一下DAC的输出,使得OPA输出是0.4V(在可接受精度范围内)。DAC输出0~0.5V范围内,所以应该可以调整DAC输出电压的。

网友:
有Vos 5 uV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