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程序中断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2芯积分

这段程序是让P0.0口,输出PWM波形,控制LED小灯,形成亮度渐变的效果
main函数中一直在执行的循环while(1),是让频率为100kHz的PWM波形的占空比分别以10% 40% 90%和100%出现渐变。
但是这里的中断发生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A:
图片加载不出来,这是类似于呼吸灯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加载不出来,这是类似于呼吸灯的功能吧?

是的 呼吸灯程序

加载不出来的话 我也描述过了

通过主函数中的ConfigPWM()函数 来改变PWM的占空比

而在中断函数中产生PWM波

那么进入中断的条件是溢出吗?这里希望多详细讲讲

网友:
看不到图也看不到代码,,,才测应该应该是定时器溢出,或者初始值减到0的条件发生,进入中断,

具体看用的是递增的定时器,还是递减的定时器。

网友B:
做pwm的话最好找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定时器方法在低频率pwm输出时问题不大,频率高了周期很短,定时反复设置会不准,波形容易受软件影响而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pwm的话最好找带有pwm模块的单片机,定时器方法在低频率pwm输出时问题不大,频率高了周期很短,定时反复设置 ...

谢谢 刚入行学习 所以才自己模拟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