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配什么电容?

楼主:
             LaunchPad G2开发套件配有32.768KHz的晶振,但没配电容。包装上的“CL:12.5pF+/-20pp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百度

负载电容CL(Load capacitance),它是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有效电容(不是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主要影响负载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与晶体一起决定振荡器电路的工作频率,通过调整负载电容,就可以将振荡器的工作频率微调到标称值。更准确而言,无源晶体的负载电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因为无源晶体属于被动元器件,所谓的被动元器件即是自身不能工作,需要外部元器件协助工作,无源晶体即是!

网友:
20ppm 是温漂,就是别用太差的晶振!否则时钟不准,对会时钟有要求的通讯可能会出错。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对晶体晶振来说,温漂参数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 负载电容CL(Load capacitance),它是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有效电容(不是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 ...

  请问这个等效电容怎么计算?是按串联计算还是并联来计算?这两个电容都是一端和晶振连接,另一端共地

网友:
跟大家一起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