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底下的放电针

楼主:
网上查了好多,都说 放电针 是为了提供放电回路,打高压时通过空气放电。过 EMI 相对容易些。

但是这个放电回路是怎样的?一直想不明白。

在共模电感同则,通过放电针放电后,在打高压的时候不就是直接 把高压传送到负载嘛? 怎么放电???

让负载直接承受高压来放电???感觉没道理啊!

网友A:
感觉没道理?

可以了解一下有种器件叫放电管,道理一样

EMC测试时的一种方法

仅仅是提供放电回路的,非抑制共模之作用。

网友B: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道理? 可以了解一下有种器件叫放电管,道理一样 EMC测试时的一种方法 仅仅是提供放电回路 ...

我知道什么是放电管,一端接地,另一端打高压的时候。提供低阻回路 到 地,泄放能量。

我也知道 放电针不是用来 抑制 共模。

我不理解的是,本来共模电感同侧就是导通的,就算加了放电针,击穿空气,那个回路在哪里,跟用放电管不一样,共模后面是负载,不是地。。。怎么泄掉能量?

网友:
我问的这种放电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这个不错,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好资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那么是不是如果输入线有地线,就可以不用考虑使用放电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是不是如果输入线有地线,就可以不用考虑使用放电针了。

我认为是这样的,但前提是输入地线能可靠地保护到你的输出端子位置,比如输出端子放置在金属导电板的开口处且与地线可靠连接,以屏蔽和泄放外部导入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