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运算电路

楼主:
仿真图搞不好啊

网友:
就是这个图

网友:
“就是这个图”

实在看不清。

不如按Print Screen键,然后在Windows的“画图”里面粘贴,另存为一幅图片,再贴上来。

网友A:
示波器没有波,只是一条直线

网友: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

想要什么结果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想要做一个除法运算电路为什么要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集成稳压块电路所需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有波,只是一条直线

你的信号源都是直流,输出当然只能是一条直线,哪来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有波,只是一条直线

4楼电路,没有交流信号输入,结果当然是直流,示波器上看只能看到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想要做一个除法运算电路为什么要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集成稳压块电路所需电流源

“除法运算电路为什么要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集成稳压块电路所需电流源”

没有这回事吧?4楼电路,是使用电压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