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

楼主:
将100uf和1000uf电解电容并联,电源正负极反接,那么哪个电容先爆炸?还是同时爆炸

网友A:
怎么回事?惦记着毁一波电解电容?还要问问“哪个电容先爆炸”?

网友:
期待有大佬上测试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惦记着毁一波电解电容?还要问问“哪个电容先爆炸”?

并不是惦记着毁一波电解电容,因为今天不小心接反了,大电容炸了,还好我速度快,小电解电容一点事也没有,但是我想不出原因,为什么大电解电容要先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惦记着毁一波电解电容,因为今天不小心接反了,大电容炸了,还好我速度快,小电解电容一点事也没有 ...

电解电容爆炸,主要是因发热而使外壳内的液态电解质沸腾,外壳内压强增加。

大电解电容先短路(反接后铝箔上氧化膜迅速溶解,大致相当于短路),电流相当大,致使电源输出电压降低,小电解电容可能是耐压较高的电解电容,铝箔上的氧化膜较厚,尚未完全溶解,电源已经关断。小电解电容只是受伤,但未短路,也未爆炸。

网友:
有超过耐压值多少问题爆炸的因素

电解有防爆阀,十字切口

网友:
不会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哪个先炸,跟电容的耐压、材料、制造工艺之类的都有关。只有其它条件相当,大容量电解电容才会先炸。容量过小的铝电解电容因含液体很少,炸的可能性不是很高,除非反压足够高,但钽电解电容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