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它STM32H750之四(浅谈CANFD之一)

楼主:
    太久没发帖了,刚好EE编辑器改了,看着确实比以前舒服了点。EE管理员为了坛友方便确实做了不少努力。

    话也不多说。玩起这个CANFD,只是单纯想玩下,没想到确实比传统CAN优势大多了。而且自己在公司项目上,设备对内通信上都是传统CAN,对于一些数据量传输稍微有些要求的,传统CAN确实显得力不从心。

    先谈CANFD这个词,英文总称是CAN-Flexible DataRate,从词面上就可以知道就是CAN的数据段波特率可变。也就是说,CAN-FD配置下,仲裁段(BRS到ACK)这部分速率与传统CAN一样最高为1Mbps,但是数据段上的速率可以达到5Mbps上,这样能保证更快速率的应用需求。这是第一点,这个在cubemx配置的话,也不至于不明白。

   第二点,传统CAN的一帧报文最多只能收发8字节数据,而CAN-FD则可以收发最高的64字节数据。这样大大提高了传输效率。这个在cubemx上,同样也可以初始化配置。

   楼主在本贴中,将以配置cubemx初始化代码说明,并且根据自制的CANFD分析仪,分析相关报文。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我好像赶上直播了~

网友:
 楼主现在用STM32开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所以在这里我也是按照cubemx生成过程来进行说明。楼主的H750板子有按键、RGB、debug串口、CAN。所以这里就使能了相关的外设

先说明下CANFD的时钟配置,CANFD的时钟可由HSE、PLL1Q、PKK2Q提供,楼主选择用PLL1Q,正常情况下可最高达400M。在这里楼主只是使用20M,比较方便配置波特率。

网友:
接下来再看下FDCAN Configuration窗口的相关配置。

     初看这个窗口配置,楼主一开始也是有点懵逼,相比以前的CAN配置,确实多了不少内容。楼主就针对主要的相关配置内容进行说明。楼主在这里已经选择FDCAN模式为FD模式,传统CAN模式跟F1 F4等类型,这里主要说明CANFD模式下的相关配置。

  1、Frame Format:这个包含两种帧格式:FD mode with BitRate Switching和FD mode without BitRate Switching。这两个的区别就在楼主刚开始说明的CANFD功能一样。数据帧可变速率配置。这个配置其实就是比特率切换,在FDCAN_CCCR寄存器中,也就是在FD操作使能位的后一位。FD操作使能位必须使能,也就是该位置1。之后再配置比特率切换位,该比特率切换位置1为使能,也就是决定了数据位速率,数据段的的位速率可以数据数据位寄存器FDCAN_DBTP配置来切换数据段的波特率,使之数据段的波特率可以高于仲裁短的波特率,而仲裁段的波特率由标称位寄存器FDCAN_NBTP进行配置,这就是CANFD的一大特点。CAN的数据段波特率可变。当选择FD mode without BitRate Switching时候,也就是禁止比特率切换,此时仲裁段和数据段的波特率一样,FDCAN_DBTP寄存器配置也没用。

  2、由上面可知,两个报文段的波特率分别由FDCAN_DBTP和FDCAN_NBTP两个决定,对应的cubemx的配置如下截图:

网友:
 3、Auto Retranmission、Transmit pause、Protocol Exception。这三个配置主要针对发送而言。一个是自动重传,当总线出现仲裁发送失败时候,在空闲时会自动重传上一帧报文,这里我并不需要,所以禁能了;一个是发送暂停,这个配置对于一些特殊处理比较有用,在指定的时候暂停发送,这里初始化并不需要暂停发送,所以也是禁能了。第三个为协议异常处理功能,我查了下资料,这个功能的意思是使能该协议异常处理时,在接收帧数据过程中检测到隐性的保留位时, 该功能将使操作状态转变为 IDLE 并在下一个采样点中止当前帧。反之禁用此功能的话,隐性的保留位将被视为格式错误,并当做错误帧来进行处理,也可以使能相关中断自己处理。楼主配置如下。   4、再来说明CANFD的四个模式。正常模式、总线监控模式、内部回环测试、外部回环测试。内外部回环测试一般是验证下节点的收发是否有问题。总线监控模式是只收不发,监控总线报文。正常模式为收发。楼主在这里测试了内外部回环测试,链路是没问题。所以最后再切换到正常模式中来。

    5、再配置下收发FIFO的元素编号、长度等。这个我还没仔细了解,有空再细读下。但大概知道的是,传输的长度要对应FIFO的字节大小。我这里使用16个字节一帧传输。

    6、楼主此贴主要说明CANFD相关配置,故不使用任何中断收发,使用的是阻塞式轮询收发。所以NVIC设置那里并没有设置

网友:
     1、由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如下,我们就只需要再配置下相关滤波器组,这里我接收没过滤任何ID,所以ID都接收,再配置下发送为16字节发送,波特率可变等,再使用HAL_FDCAN_Start开启CANFD工作。

  2、这里我使用按键,触发一次则发送一次报文。接收到的报文则转发的debug串口上。

网友A:
接线以及效果图如下:

网友:
大佬,CANFD相对于传统的CAN的传输效率高很多呀

网友B:
楼主您好,刚好我也在用H750VB的芯片调试它的CANFD功能,可是我怎么调,它都无法成功发送数据。我也是用的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可就是无法工作。您能把您这部分的调试代码发我测试一下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59574852@qq.com.

网友:
750厉害了,楼主共享一下笔记吧

网友C:
刚刚看到您的帖子是关于h750can的,最近使用h750can,使用的是传统模式,用cubemax总是配置不了,能给个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使用STM32H750和STM32F072使用CAN总线通信,是否可以?072没有FDCAN,刚接触FDCAN还没有弄明白,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看到您的帖子是关于h750can的,最近使用h750can,使用的是传统模式,用cubemax总是配置不了,能给个建 ...

传统模式配置好了吗?

传统模式,是不是就是和F0、F1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以及效果图如下:

请问楼主所用的CAN FD扩展板是哪一款的啊

网友:
居然是canfd,之前还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刚好我也在用H750VB的芯片调试它的CANFD功能,可是我怎么调,它都无法成功发送数据。我也是用的C ...

兄弟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能不能发个代码 邮箱524771563@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