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初学者求助 Verilog 测试代码

楼主:
        各位老司机,小弟最近在学Verilog /FPGA。目前是跟着开发板卖家给来的教程敲代码来熟悉FPGA开发,可是最近想到编写好的Verilog模块还是要写一个测试平台来验证功能才算是懂开发。这几天在模仿教程里的串口例程。可是到了仿真验证阶段的时候却发现怎么搞都不对,串口接收的结果没有一次正确的。例程基本上是照抄的,应该是测试平台写的有问题。唉,实在是不怎么会写测试平台。教材上讲的测试平台都是极其简单的,例子又少。初学者真的一下子写不出串口接收的测试代码。现在是厚着脸皮把自己抄的例程和自己写的测试代码贴上来,希望大家指点指点。另外也将卖家配套的代码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照抄的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UART_RX(
	input 	RX,			//  	UART的RX
	input 	clk_div,	//      时钟
	output 	rx_flag,    //		接收完成标志
	output 	dataerror,  //		数据错误标志
	output 	frameerror,	//      帧错误
	output 	[7:0]data
    );

reg[7:0]data;
reg[7:0]cnt;
reg rxbuf,rxfall,receive;
parameter paritymoed = 1'b0;
reg presult,idle;

always@(posedge clk_div)        // 下降沿信号
	begin
		rxbuf <= RX;
		rxfall <= rxbuf&(~RX);
	end

always@(posedge clk_div)
	begin
		if(rxfall && (~idle))
			begin
				receive <= 1'b1;
			end
		else if(cnt == 8'd168)
				receive <= 1'b0;
	end

always@(posedge clk_div)
	begin
		if(receive == 1'b1)
			begin
				case(cnt)
					8'd0:begin               //  起始位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end
					8'd24:begin               //  bit 0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0] <= RX;
						presult <= paritymoed ^ RX;
					end
					8'd40:begin               //  bit 1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1]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56:begin               //  bit 2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2]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72:begin               //  bit 3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3]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88:begin               //  bit 4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4]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104:begin               //  bit 5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5]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120:begin               //  bit 6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6]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136:begin               //  bit 7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rx_flag <= 1'b0;
						data[7] <= RX;
						presult <= presult ^ RX;
					end
					8'd152:begin               //  bit 校验位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if(presult == RX)
							dataerror <= 1'b0;
						else
							dataerror <= 1'b1;
						rx_flag <= 1'b1;
					end
					8'd168:begin               //  bit 停止位
						idle <= 1'b1;
						cnt <= cnt + 1'b1;
						if(1'b1 == RX)
							frameerror <= 1'b0;
						else
							frameerror <= 1'b1;
						rx_flag <= 1'b1;
					end

					default:	cnt <= cnt + 8'b1;
				endcase

			end
		else
			begin
				cnt <= 8'b0;
				idle <= 1'b0;
				rx_flag <= 1'b0;
			end
	end

endmodule

然后是我自己写的测试 平台:

`include "UART_RX.v"

module RX_tb;

reg RX,clk_div;
wire rx_flag,dataerror,frameerror;
wire [7:0]data;

//	 例化
UART_RX RX_U1(
	.RX(RX),			//  	UART的RX
	.clk_div(clk_div),	//      时钟
	.rx_flag(rx_flag),    //		接收完成标志
	.dataerror(dataerror),  //		数据错误标志
	.frameerror(frameerror),	//      帧错误
	.data(data)
    );

initial
	begin
		RX = 1;
		clk_div = 1;

		#10 RX = 0;
		#22 RX = 1;

	end

always #1 clk_div = ~clk_div;

endmodule

最后,是卖家给的官方例程,只有例程,没给测试平台: 黑金Sparten6开发板AX309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PDF吗?已经有人下载了啊。代码应该也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