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
 看了别人做的产品种的485电路如下,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A:
A B是两条通信线的接线端,连接上下拉电阻

请确认三极管是连接485芯片的哪个管脚

如是通过TXD连接RE、DE端,还能说过去

如是就如楼主所说三极管连接A、B,很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 B是两条通信线的接线端,连接上下拉电阻 请确认三极管是连接485芯片的哪个管脚 如是通过TXD连接RE ...

我理解错了,是TV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错了,是TVS管

加TVS管用来进行EMC防护,过电压,静电都可能损伤通讯芯片,需要它把电平限制在一定水平之下

网友:
我看见一篇  写485的  发上去来看看

网友:
错误的电路,根本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