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源大小未知情况下怎么尽量放大声音

楼主:
手上有个别人的板子音源是通过音频解码芯片ES8323输出的,我直接接5V音响声音特小

如果想要继续用5V的音响,在前面用TDA1308做个前级放大,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我直接接5V音响声音特小”

你说的“5V”,是指电源电压么?

“声音特小”,有两种可能:一是你的板子放大倍数不够,二是扬声器阻抗太高。对前一种情况,加前级放大可以增加音量,后一种情况,加前级放大也无济于事。

网友:
要区分这两种情况,应该用音频信号发生器产生音频信号,送到你的板子输入端,同时用示波器看看扬声器两端输出波形,用这种方法大致测量放大倍数。如果输出波形已经发生切顶切底失真,那就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接5V音响声音特小” 你说的“5V”,是指电源电压么? “声音特小& ...

对,5V电压的音响,接电脑声音还是很大的,应该是音源太小了,音源那边是程序控制的没法改

所以我想问下可以用我发的那个电路调大声音吗,或者是用什么电路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5V电压的音响,接电脑声音还是很大的,应该是音源太小了,音源那边是程序控制的没法改 所以我想问 ...

既然“接电脑声音还是很大的”,那么可以判断是输入信号幅度太小。此种情况,增加前级放大有效。

前级放大用TDA1308并不合适。TDA1308本身是功率放大器,常用于耳机放大器。

前级放大,通常使用高频性能比较好的运算放大器,例如NE55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接电脑声音还是很大的”,那么可以判断是输入信号幅度太小。此种情况,增加前级放大有效 ...

好的,谢谢。如果是想用5V单电源供电有什么芯片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如果是想用5V单电源供电有什么芯片合适吗

找合适的芯片,请到ADI或者TI官网搜索。我对现在的新型号产品不大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如果是想用5V单电源供电有什么芯片合适吗

NE5532应该也可以设计成单电源供电。

网友:
单电源供电,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951-1-1.html,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旧贴子里的图纸和讨论注意事项。NE5532因为历史悠久、名声在外,市面上的假货、劣货估计也很多,使用要注意。

网友:
运放的单电源应用,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档。主要是要加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吧,避免地电压的影响。

网友:
不过考虑到NE5532的输出电压摆幅限制,用单5V的供电,似乎会有些不足啊,输出信号幅度可能要控制小于1Vpp。如果对音质要求不高的话,也许可以试一下LM358?要么就提高点工作电压,比如9V供电?

网友:
或者一步到位,直接用MCP6001这类有轨到轨能力的低压运放来做?零售价1元多,也不算贵,自己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每一款音频功放都有其特定的输入电平范围,满足该范围才会得到器件手册中所载的输出功率参数。如果音源电平不足,当然会导致音量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加放大器,但合理的方案需要先弄清需要的增益。

网友:
音源电平未知,可以通过查阅器件手册获知,这是最佳办法,也可以通过测量获知。示波器、万用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