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工程师说不会用GPIO来模拟I2C,是不是个菜鸡?

楼主:
        今天遇到一件烦心的事。公司里面一个搞软件的说我设计的电路I2C有问题。说是I2C访问一些芯片时间长了就会死机。我把芯片数据手册打印出来,将有关部分用红笔圈了出来给它看我没有做错。我看单片机用的是STM32,它使用了硬件I2C功能。我和它说STM32的I2C本身就有问题,叫他不要用I2C功能,改为GPIO模拟I2C协议,它死活就是不听。这家伙一直说它不懂得怎么用IO来模拟I2C,还说我不懂I2C协议、还说 “你行就你上、我不搞了给你搞”之类的话来怼人。我真是怀疑这家伙是半路出家搞电子的,平时就经常搞错一些基本概念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今天又出这样的事。真搞不懂这种人是怎么在深圳生存的。

网友A: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菜鸟,毕竟有些人技术很牛,但是你要是跟他各种名词去讲可能他真的听不懂这是在说什么概念。因为有些技术牛人并不见得是通过正规一步步进入一个很规范的大学很对口的专业学起来的。可能有些东西名词性说法他搞不懂但不一定他就不会。只是也可能态度有问题不想做。或者想着先推责任,虚张声势下以保证自己行事的掌控权。免得以后被别人要求来要求去

网友:
iic的好像修好了,前一阵用cubemx生成的代码,控制的OLED屏幕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菜鸟,毕竟有些人技术很牛,但是你要是跟他各种名词去讲可能他真的听不懂这是在说什么概 ...

这种人对企业是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对企业是有害的

嗯。

网友C:
有权利就把他开掉,态度不对。遇到问题是要软硬件坐在一起慢慢分析的,不能互相推诿和埋怨。 不开还留着吃年饭么?

网友D:
STM32 用IO实现IIC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4个基本程序

START

STOP

WRITE_1BYTE

READ_1BYTE

再拼一下就OK了

这种软件工程师比较牛,你可以找上面沟通。不必和他计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 用IO实现IIC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4个基本程序 START STOP WRITE_1BYTE READ ...

这种代码就算一下子不会写,网上也有一大堆。可是那货就像个死人一样动也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权利就把他开掉,态度不对。遇到问题是要软硬件坐在一起慢慢分析的,不能互相推诿和埋怨。 不开还留着吃 ...

唉,可惜我不是领导,这种人留在公司里面就是一块血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 用IO实现IIC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4个基本程序 START STOP WRITE_1BYTE READ ...

还有

Send_ACK

Send_NACK

GET_ACK

I2C虽然简单,要想用好也不容易。

自从我们的芯片添加了I2C接口之后,处理I2C异常也不少了,大多数异常都是忽略了I2C接口的OD特性导致主从之间不同步造成的。

不管怎么说,I2C是常见的串行通信协议,任何一个电子行业从业者都应该掌握。

软件工程师不会I2C有可能是他不是电子专业,是从互联网行业转行过来的。

虽然写软件,也以写应用软件为主,没钻研过底层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 Send_ACK Send_NACK GET_ACK   I2C虽然简单,要想用好也不容易。   ...

关键是那种态度让人很无语。GPIO模拟I2C都是入门级的操作,这个都不会还很大声的推诿扯皮。我都替它觉得丢人

网友F:
诸君,你们不觉得能用的起st的I2C外设的才是大牛么?

那蹩脚的功能,鸡肋的中断源,奇葩的库函数

GPIO模拟I2C随便定义一下IO就能跑了,太低端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诸君,你们不觉得能用的起st的I2C外设的才是大牛么? 那蹩脚的功能,鸡肋的中断源,奇葩的库函数 GPI ...

ST的单片机这价格和这功能,还要什么自行车。与之一比TI的430就是垃圾

网友G:
楼主!你要是和别人合作就要有团队精神,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你认为不用中断使用I2C是正确的,可如果任务多的情况下保证时序是很困难的事!(注:那些个就知道前后台的人就请先闭嘴!)。如果你家的系统复杂到需要多个专业的人开发的话,那主芯片的价格就不是问题。不行就换个芯片。stm32的I2C不是传说的那么不堪。只是在低于80K的情况下会出问题。100K的速率通过实践我觉得还行(STM32F103传说bug最多的芯片我也用过),主要是sht20的传感器。但是,BM的传感器有时会出问题。所以这个可能和具体的外设有关系。你写个简单的驱动跑一下这个硬件就搞明白了!在说别人的不是。就像人家怼你的那样用实验数据可以证明的。如果失败了就乖乖的换芯片。要不你就自己搞软件,我想你的同事很快就会‘跳槽的’!不要怕别人怼,要自己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要是和别人合作就要有团队精神,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你认为不用中断使用I2C是正确的,可如果任 ...

         你扯远了,其实事情很简单的,就是调试的时候发现和I2C有关的电路出了问题,我就说可能是STM32的I2C硬件Bug,  叫它用IO口模拟I2C协议试试能不能稳定工作.  谁知这家伙像吃了火药一样,拼命和我抬杠,说单片机不可能有问题,一定是我电路有问题。我认为这菜鸡极有可能是真的不会用IO来模拟I2C所以才一口咬定说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我都把相关的芯片手册打印出来给它看了还是嘴硬,最搞笑的是这货根本就不懂硬件,但是平时一碰到什么问题二话不说马上就说是硬件的问题。

        其实这种人就是垃圾,特别任性,不管它自己有没有道理,一旦别人不按它的意思去做,它就要闹,怎么大声怎么闹,手头上的东西全部撒手不管来胡闹,一直闹到对手屈服为止。

        多说两句,你不要以为我是硬件就不懂单片机的驱动了,对付STM32的I2C总线通信这种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只是很不高兴做一些非本职的工作(我做了额外的工作又不会有人说给我加工资),而且在工作中碰到这种老鼠屎是很恼火的。如果我以后做到中高层还碰到这种垃圾,肯定当着众人的面叫他收拾东西、关掉电脑、交出工牌、结算工资然后马上滚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要是和别人合作就要有团队精神,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你认为不用中断使用I2C是正确的,可如果任 ...

其实我当时是想大嘴巴抽它的,想想怎么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打人不文明,就算了。这种职场垃圾你怎么和它有团队精神?你想团队它不想团队,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自己不懂,别人给出了可能的原因和对应的依据,它却一直在推诿扯皮,试图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胡搅蛮缠,什么都撒手不管。我提的建议不一定真的能解决问题,可是它直接连尝试都不肯尝试一下,你觉得这种家伙还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要是和别人合作就要有团队精神,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你认为不用中断使用I2C是正确的,可如果任 ...

你难道不觉得 “你行你上” 这种逻辑是很混账的吗?支持这种逻辑的人也是个混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谁行谁上,那请问这个家伙还留在公司里干什么?我不是软件工程师可是对付这种STM32的编程还是绰绰有余的,直接我上,上面又不会把它的工资打到我卡上。如果我做了它的工作,公司就会把它工资扣过来打到我的银行卡上,我倒是很乐意天天抢着干它的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难道不觉得 “你行你上” 这种逻辑是很混账的吗?支持这种逻辑的人也是个混账。每个人都有自 ...

职场里什么人都有!你不管在那个公司工作都要有‘气度’,要沉的住气。因为你的能力现在还不行。如果你真的可以上,那你还用抽他吗?他早不知道该去哪里啦!个人经验是对付这种人就要用‘专业’的手段。你证明不了你的专业能力就要忍!有些稍大点的公司中层领导招员工能力不是第一位的。听话才是最重要的!!!你能力强干不了几天就被一群人给弄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职场里什么人都有!你不管在那个公司工作都要有‘气度’,要沉的住气。因为你的能力现在还不行 ...

我能行但是我没有义务要上,因为那不是我的职责,最后我也没有妥协。它说它不会,我就上网搜了一堆代码丢给它,它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gbat 发表于 2019-6-27 22:36 楼主!你要是和别人合作就要有团队精神,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你认为不 ...

给你讲个事,我刚工作时在一家研究院的三产工作。哪里虽然不是正经的国子头单位,但是气氛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人第一位的不是‘公事’。私事永远比公事重要!!!所以你不要看表面的问题。我开始因为亲戚是主管单位的领导给我安排进去的。所以一进单位没有人敢给我找麻烦。很是风光。我本人业务能力比单位里的一群人都强。但是业务很是不顺利。为啥?就是我只要想改任何的设计,一群人都反对!我都奇怪啦怎么都是一个腔调。我气不过自己出钱改了一块板子。拿给领导看。领导狠狠的表扬了一番。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你的东西没有实践使用,需要在努力改进。当时很晕,不就一个电池电量监控吗?有什么不稳定的。后来进了正式单位,才搞明白了因为那家单位的东西都是一些领导的私人‘专利’。那个三产的产品只能卖给关系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