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是3.3V TTL高低电平,按道理达林顿的输出应该和TTL相反的电平,可以我检查了...

楼主:
输入端是3.3V TTL高低电平,按道理达林顿的输出应该和TTL相反的电平,可以我检查了一直是一个状态的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后端的P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还有就是后端的P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的,这是为什么”

图中二极管D2正端接地,所以D2总是处于关断状态,P沟MOS管中无论如何也没有电流,D2负端总是12V,看着就像是P沟MOS管总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可以我检查了一直是一个状态的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可以”疑为“可是”之误。

你怎么知道该点“一直是一个状态的输出”?用什么仪器检查的?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连接或焊接有误。

网友:
先静电检查一下是否通路,再上电检查各个引脚

另外是怎么判断P沟MOS管总处于导通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