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想从外部读取一个I/O讯号。讯号会有High or Low,原本是想用PC817做隔离。问题是如果用PC817那讯号是Hight的时候没问题,那如果是Low要怎办?

不用隔离把电路改成这样可行吗?调整R100跟R101的阻值,但是变成需要共地

网友:
“不用隔离把电路改成这样可行吗?”

Q1基极必须串联电阻。

R101应该去掉(开路)。

R100电阻数值太大。

网友A:
是修改成这样吧!?
IN1 是High的时候 IO是 LOW
IN1 是LOW的时候 IO是High,但是如果IN1没有接东西的时候,那我的IO还会是High。

我主要的问题是,那如果真的输入一个LOW讯号的时候,我是否会无法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修改成这样吧!? IN1 是High的时候 IO是 LOW IN1 是LOW的时候 IO是High,但是如果IN1没有接东西的时候, ...

你的意思是:要区分HIGH & LOW,还要区分外部没有接东西的状态。那样的话,一个数字量输出肯定就不够了,要占用两个IO口,具体电路自己设计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区分HIGH & LOW,还要区分外部没有接东西的状态。那样的话,一个数字量输出肯定就不够了 ...

恩,那我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改成这样吧!? IN1 是High的时候 IO是 LOW IN1 是LOW的时候 IO是High,但是如果IN1没有接东西的时候, ...

IN1是High、Low和开路,这是三种状态,而你的输出只有两种状态,不够用了。

不够用,那就只能使用两个I/O口,一共4种状态,够用,且有一种状态冗余。

网友:
对于上图,输入为1,则输出为0,反之输入为0则输出为1,不知楼主到底困惑什么?

对于下图,因为楼主的概念不清,图自然也是错的。

先说清楚到底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