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为三极管的温度补偿电路

楼主:
二极管作为三极管的温度补偿电路

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硅材质。随着温度T升高,三极管Vbe降低,ib=VCC-Vbe/R7+R5  ib增大,为了使ib减小,Vb得降低???Vb降低靠二极管正向压降降低实现。这样实现了温度补偿。这里有几个疑问

1.ibVb有何关联呢?ib=Vb-Ve/Rb=Vbe/Rb

2.这里Rb是多少呢?

3.如果没有二极管会有怎样的影响?

4.要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是不是ibVCE不能变为恒定值?还有其他的参数是恒定的吗?

5.在什么情况下三极管会出现截止失真、交越失真、削顶失真?

网友:
1.ib和Vb有何关联呢?ib=(Vb-Ve/Rb)=Vbe/Rb?

基极电流与基极-发射极电压大致上成指数关系。

你那行文字,后面的式子不成立。

网友:
“2.这里Rb是多少呢?”

不知道Rb是指什么。当然也不知道Rb是多少。

网友A:
“3.如果没有二极管会有怎样的影响?”

没有二极管,环境温度变化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也会变化。有了二极管,环境温度变化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变化会相当小。

网友:
“4.要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是不是ib、VCE不能变为恒定值?还有其他的参数是恒定的吗?”

要使三极管处于线性放大状态,所需要的条件在你这幅图片中自动成立。

网友B:
首帖的公式都是错的。

讨论一个没有元件参数的电路没有意义。

网友A:
我的感觉:你没有学习过《电路分析》课程,也没有学习过二极管和三极管基本电路。没有这些基础,那就只能是照猫画虎,按照别人的电路搭元器件,电路工作和别人所说的不一致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这是事倍功半的学习方法。

网友:
就一个0.3~0.7的钳位电压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去规范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关于晶体管的最基本章节,另外还需弄清“回路”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如果没有二极管会有怎样的影响?” 没有二极管,环境温度变化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也会变化 ...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的公式都是错的。 讨论一个没有元件参数的电路没有意义。

其实就是变成这个问题---------------要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和放大状态  这三个电阻的取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你没有学习过《电路分析》课程,也没有学习过二极管和三极管基本电路。没有这些基础,那就只能是 ...

你不用感觉  感觉没用。您的回复对大家一点用处都没,说真的。反而这里的坛友很多比你优秀精通的多,话不好听 可是这是事实 希望您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感觉  感觉没用。您的回复对大家一点用处都没,说真的。反而这里的坛友很多比你优秀精通的多 ...

请参看9楼。

网友D:
1.Vbe减小->Ib增大->R7上流过的总电流也增大->R7上的分压增大->Vb减小->由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可知正向压降降低一点点输出电流就会大幅度减小->二极管电流减小使R6上的压降也减小->Vb大幅度减小

2.如果没有二极管温度补偿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没有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将小电压引起的影响放大(正向压降减小一点,输出电流大幅度减小)

3.这是没有二极管时的变化:Vbe减小->Ib增大->R7上流过的总电流也增大->R7上的分压增大->Vb减小(少了二极管的温度补偿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be减小->Ib增大->R7上流过的总电流也增大->R7上的分压增大->Vb减小->由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

您好   那有二极管 Vb减小得更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be减小->Ib增大->R7上流过的总电流也增大->R7上的分压增大->Vb减小->由二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

这里二极管温度补偿是补偿了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