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可不可以把4个层都铺地?

楼主:
我画的4层板,可不可以把4个层都铺地?

顶层到底层分别是 Signal1,GND,Power,Signal2 但是 power层是走的粗的电源线的。

一般因为有地层(GND),顶层和底层和电源层一般不会铺地。

但是我想要屏蔽空间中电磁干扰的效果好一些,所以我每个层都铺上地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
碰巧我画了一块   但是还没有试验  估计不错吧

网友A:
当然可以,PCB有空余可用覆地层填充。不过PCB上如果有大量富裕空间,是不是有必要使用多层板就需要考虑了。

网友:
我的电路中用了AD8065运放,现在发生自激,不知道是不是和铺了多层地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PCB有空余可用覆地层填充。不过PCB上如果有大量富裕空间,是不是有必要使用多层板就需要考虑了。 ...

如果只使用双层板,那么地就很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