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板,用电源适配器供电。

电源适配器是220转24V。

板子上接了个传感器。

我们到其他公司很别人机器联调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传感器的外壳和别人的机器的

外壳有静电,大概90多V,把一个女生给电了。

后来,把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外壳上,就好了。

现在老板让我重新设计板子,不能再有静电了。

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搞。高手支招啊,谢谢!

网友:
你共地就行了

网友:
那不是静电,是你的“电源适配器”交流市电侧与24V直流输出端之间分布电容使得24V直流输出端与大地或者“别人的机器”之间存在交流电位差。

既然“把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外壳上,就好了”,我想,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A:
谢谢!怎么共地呀?

是吧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屏蔽线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怎么共地呀? 是吧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屏蔽线上吗?

“怎么共地呀?是吧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屏蔽线上吗?”

是接大地(或者叫保护地线),绝对不是接三相电的零线。

网友:
maychang大神,我是个菜鸟。

我们老板说那样接不专业。

您能告诉我专业的接线方法吗?我太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共地呀?是吧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屏蔽线上吗?” 是接大地(或者叫保护地线),绝对 ...

大地这个词太抽象,我完全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地这个词太抽象,我完全不理解。

地球总知道吧?

接大地,就是把线接到地球上。可以用一根裸导线扔到深井的水里面(最早的地线就是这么办的),可以向土壤中打入一根铁棍并且把线接到铁棍上,还可以接到自来水管上(如果是铁管的话)。

不过,电力部门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你办公室或者住宅墙上的插座中间那个孔,电力部门已经替你接到了大地,你只要把你的“电源适配器”上PE端子或者外壳接到这个孔即可。

拿你使用的台式计算机电源线看看,有三条腿,最长的那条腿就是插到墙上插座中间那个孔的,所以你把需要接地的地方接到电源线上最长的那条腿即可。

网友C:
首帖说"后来,把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外壳上,就好了。"既然都做了,照此办理不就OK!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帖说"后来,把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外壳上,就好了。"既然都做了,照此办理不就OK!

我们老板说那样不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望 ...

“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把你的传感器外壳(前面你说过传感器屏蔽线,也许是接屏蔽线)接这个电源适配器插座最长的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望 ...

其实,不如把你的电路板金属外壳接电源适配器插座最长那个脚,你的传感器外壳等等都接你的电路板金属外壳。台式计算机就是这么办的。你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台式计算机外壳与电源线长脚之间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可不是静电,一般有两个原因导致:1是开关电源具有Y电容,而你没有按照规范将系统地可靠接入大地。2是如楼上maychang所言的通过分布参数耦合而来或者是他人设备中类似的原因,因连接你的系统后导致的。但就你的系统而言,后者2的可能性不大。

解决方法,按规范接电源,电源必须是单相3线制的,就是计算机、家电之类用的3脚插头/座,配电盘按规定必然有地线接点,注意不是零线,千万不能搞错,否则可能导致致命后果!如果现场不规范,没有地线,那么拆掉你所用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或者选择无Y电容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我们用这种三个头的电源适配器,然后把最长的那个地线接到别人工厂的地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望 ...

工业现场不宜使用这类消费电子产品所用的电源适配器,去看看工业电源吧,别贪图省个小钱却带来售后的巨大麻烦,到头来反而花的更多。

网友:
这不是静电,估计是电源适配器漏电吧。

按理这个适配器用了3pin的AC输入端子,内部就应该把24V输出的地与AC输入的大地脚短接吧?这样后级设备就不需要再加接地线。这个是治标。

治本的话,就要看为啥会漏电了,一般是适配器的初次级之间的那颗Y电容选用的值太大了。先确认一下,不装后级设备,就这个24V适配器本身的输出地与别人机器的地之间的电压差是不是也有90V呢?

网友:
谢谢各位,我们原来用的是2PIN的AC输入端子。

网友D:
金属外壳和PCB的GND连接了吧?

网友E:
不专业这个意思是。。。手法看着不高端?

网友:
这不是静电,估计是电源适配器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外壳和PCB的GND连接了吧?

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专业这个意思是。。。手法看着不高端?

不知道老板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老板的意思

应该是觉得飞线太难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觉得飞线太难看了吧。

有可能

网友F:
要想不飞线,估计就只能改电源适配器了,比如内部连接接大地脚到次级电压输出的地。减小或删除初次级之间的那个Y电容。更换不漏电的其他厂家或型号的适配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想不飞线,估计就只能改电源适配器了,比如内部连接接大地脚到次级电压输出的地。减小或删除初次级之间 ...

嗯,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你看一下三项四线制的接线法则。三项线和N线,N线是零线,零线对地是有电压的,所以你的传感器使用开关电源共地连接,开关电源的N线会和真地之间才会有电压存在。

1、看清楚开关电源的N和L是不是接反了?如果,接反了正过来在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改善。

2、机壳和PE线相接,确定你的插排是真的接‘真的大地’。有时不一定有条件接PE线。

3、你的设备可以和兄弟单位的系统共用电源一起共地。先和兄弟的单位的220V同相。不行就从兄弟单位的设备取电。

网友:
应该是你三相的PE没有接设备壳,你把它接到设备外壳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