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试用]初次使用建议与上手

楼主:
CH340大名已经知道已久,但沁恒的MCU还第一次接触;

一 开箱

我的这个包装不知道是怎么会事,经历了什么,第一次见面,确认为板子担忧了一把;

 正面

反面包装,外面还有层塑料袋也是有灰的;

再看板子,功能很多的样子,USB口有5个之多;可见WCH的USB功夫不错吧;

板子上有个小瑕疵;SD卡口那里有个锡珠;细节问题;

二 文档

 在EE上下载了CH549的资源包;

 网上下载了WCHISPTool,这个工具可以下载,也用来向keil里加入WCH 的mcu;

datasheet 在EE的包里的没有书签,后来在官网上又下了一份(版本 1B),就有了书签;不然真不好阅看;

不过,看起来内容很多,但排版有待改进;

1 标题与正文之间字体大小差别不大;

2 段间距与行间距一样;

3 文字颜色单一(怎么都像黑粗);

下面是我找的另两个IC的datasheet截图;

   CH549---DETASHEET

  其它两种:

三 上手

  WCHISPTool安装后,将wch mcu加入到keil

将GPIO DEBUG等.h .c文档复制到一个文件夹,再修改代码里的路径;点亮LED灯很快就好;(demo里基本都有了)

如:

//#include "..\..\EXAM\Public\CH549.H"
//#include "..\..\EXAM\Public\DEBUG.H"
//#include "..\..\EXAM\GPIO\GPIO.H"
#include "CH549.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下载,串口驱动要安装好;若下载不了,可按下S2后插入到P17 USB再试试;下载完再按下复位,LED闪起;

总结:

目前还没有过多了解,MCU使用起来和51没有什么差别,工程默认的24M在跑,用LED=1 =0在主循环中跑测试,这条指令执行时间是83ns;touch key也测试了下,还不错;这个MCU资源多,USB应该会有不同体验,后面再测试USB;

网友A:
东西没坏吧?我们是交给快递包装的,其他网友用的是纸箱包装呀,不会是纸箱不够后面的被他们用袋子直接装了吧,那我们得给他们说说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没坏吧?我们是交给快递包装的,其他网友用的是纸箱包装呀,不会是纸箱不够后面的被他们用袋子直接装了 ...

东西没有坏,可以用!一个板子,一个CH340 ,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没有坏,可以用!一个板子,一个CH340 ,一条线

好的没坏就好。后续我们会跟快递沟通一下寄送问题。幸好没坏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包装的,不过外面加了泡沫及塑料快递袋。

网友:
欢迎使试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