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49EVT开发板测试——流水灯测试

楼主:
    刚开始接触新的单片机,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点亮LED灯。开发平台建立并下载测试成功后便开始尝试点灯,起初有点舍近求远,到厂家论坛上查找参考资料,几天过去了都没有成效,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引脚的电平。后来忽然想到应该从厂家提供的范例里找,在GPIO的目录里发现了控制LED灯的范例,其实很简单,按照提供的范例,第一步先将GOPI.C添加到项目中(当然也可以直接打开范例中的项目文件)。第二步将范例中MAIN.C的代码添加到项目中的main.c中,涉及到点灯的代码主要是:

1、添加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GPIO\GPIO.H"

2、定义LED对应的引脚(位)

sbit LED2 = P2^2;
sbit LED3 = P2^3;
sbit LED4 = P2^4;
sbit LED5 = P2^5;

3、在main函数中对引脚进行配置

    /* 配置GPIO */
    GPIO_Init( PORT1,PIN0,MODE3);                                              //P1.0上拉输入
    GPIO_Init( PORT1,PIN4,MODE1);                                              //P1.4推挽输出
    /* 配置外部中断 */
    GPIO_Init( PORT0,PIN3,MODE3);                                              //P03上拉输入
    GPIO_Init( PORT1,PIN5,MODE3);                                              //P15上拉输入
    GPIO_Init( PORT3,PIN2,MODE3);                                              //P32(INT0)上拉输入
    GPIO_Init( PORT3,PIN3,MODE3);                                              //P33(INT1)上拉输入
    GPIO_INT_Init( (INT_P03_L|INT_P15_L|INT_INT0_L|INT_INT1_L),INT_EDGE,Enable); //外部中断配置

4、引脚默认是高电平,因此在主循环之前先让第一个LED灯亮起

    LED2 = ~LED2;

5、定义一个变量LEDS,在主循环中根据这个变量值来确定各个LED灯亮灭

    while(1)
    {
        ledx++;

        switch(ledx){
            case 1:
                LED2 = ~LED2;
                LED3 = ~LED3;
                break;
            case 2:
                LED3 = ~LED3;
                LED4 = ~LED4;
                break;
            case 3:
                LED4 = ~LED4;
                LED5 = ~LED5;
                break;
            case 4:
                LED5 = ~LED5;
                LED2 = ~LED2;
                ledx = 0;
        }
        mDelaymS(100);
    }

下载到开发板上,复位后LED流水灯便欢快地跑起来了,下图是测试情况:

网友A:
会点灯就单片机学习开始上路了

支持学习国产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点灯就单片机学习开始上路了 支持学习国产单片机

是的,这就算进门了,之后再逐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