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芯片A7105在RF短距离通信的应用

楼主:
一:主流的三种RF方案及其优缺点比较
  1):蓝牙方案(IEEE802.15)

  蓝牙,是一种支持设备短距离通信(一般10m内)的无线电技术。能在包括移动电话、PDA、无线耳机、笔记本电脑、相关外设等众多设备之间进行无线信息交换。利用"蓝牙"技术,能够有效地简化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也能够成功地简化设备与因特网Internet之间的通信,从而数据传输变得更加迅速高效,为无线通信拓宽道路。蓝牙采用分散式网络结构以及快跳频和短包技术,支持点对点及点对多点通信,工作在全球通用的2.4GHz ISM(即工业、科学、医学)频段。其数据速率为1Mbps.采用时分双工传输方案实现全双工传输。

  信息时代最大的特点便是更加方便快速的信息传播,正是基于这一点,技术人员也在努力开发更加出色的信息数据传输方式。蓝牙,对于手机乃至整个 IT业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技术,而是一种概念。当蓝牙联盟信誓旦旦地对未来前景作着美好的憧憬时,整个业界都为之震动。抛开传统连线的束缚,彻底地享受无拘无束的乐趣,蓝牙给予我们的承诺足以让人精神振奋。

  蓝牙协议允许数据在1个主设备和最多7个从设备,最高传输速率为723kbit/s.不过,实际实际的速率会比这个数值小。

  高斯频移键控(GFSK)调制模式,在2.4G频段内使用83个1Mbps的频道。在送到载波之前,GFSK在基带信号上使用高斯过滤。可以平滑高电平("1")低电平("0")。与频移键控(FSK)的直接方法相比,可以给传输信号提供一个较狭和"更干净"的频谱。

  蓝牙设备有三种基本功率电平:1级(100米线视距)、2级(10米)和3级(2-3米)。目前常用的设备为2级。

  在蓝牙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48比特识别号码。第一个识别设备(通常在2秒钟内)成为主设备,接着设定为在频段中每秒使用1600次,所有网络中的其他设备将与这个主设备锁定并与其同步。主设备以偶时隙传送,从设备以奇时隙响应。网络中的从设备将被分配一个地址,并收听属于自己的时隙和地址信息。

  从设备也可以进入低功耗的可能进入功率"探测","保持"和"停止"模式。在探测模式中,设备仅仅在指定的探测时隙中静听,但是保持同步。在保持模式中,设备进行收听来确定自身是否需要激活。在停止模式中,设备放弃它的地址。虽然在保持和停止模式下可以延长电池寿命省电,但这也这意味着,设备失去同步,同时重新建链将需要等待时间,这将耗时几秒钟,如果用户要求快速响应,这无疑是一个缺点。

  2):ZigBee(IEEE802.15.4)

  Zigbee是IEEE 802.15.4协议的代名词。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这一名称来源于蜜蜂的八字舞,由于蜜蜂(bee)是靠飞翔和"嗡嗡"(zig)地抖动翅膀的"舞蹈"来与同伴传递花粉所在方位信息,也就是说蜜蜂依靠这样的方式构成了群体中的通信网络。其特点是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主要适合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各种设备。简而言之,ZigBee就是一种便宜的,低功耗的近距离无线组网通讯技术。

  在蓝牙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蓝牙技术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仍存在许多缺陷。对工业,家庭自动化控制和工业遥测遥控领域而言,蓝牙技术显得太复杂,功耗大,距离近,组网规模太小等,而工业自动化,对无线数据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对于工业现场,这种无线数据传输必须是高可靠的,并能抵抗工业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因此,经过人们长期努力,ZigBee协议在2003年正式问世。另外,Zigbee使用了在它之前所研究过的面向家庭网络的通信协议Home RF Lite.

  本标准定义为IEEE802.15.4,也是可靠性很高的一种简单数据协议。这包括通知每次传输的应答机制以及其他技术以保持信息的可靠性。ZigBee无须蓝牙的同步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功耗。

  像蓝牙那样,ZigBee工作在ISM 2.4GHz频段(5MHz 16频道)内。本标准也提供在欧洲868MHz(单频道)和US915MHz(2MHz 10频道)频段的版本。它保证250kbit/s的最高速率。

  3):专有方案(A7105方案,与nRF方案类似)

  专有方案采用蓝牙的信道模式。专有方案将2.400~2.483GHz之间频带分成166个500KHz带宽的频道,而蓝牙分成83个频道,ZigBee为16频道相比(参见图2),与蓝牙与ZigBee相比,这使A7105专有方案在遭遇从拥挤的频段带来的干扰的时候有更多可用频率。

  干扰处理

  所有三种无线技术,即蓝牙、ZigBee和专有方案,都有减少在相同频段工作的RF设备干扰的机制。

  蓝牙具有频率跳跃扩频(FHSS)机制,能确保79个1MHz频道均匀覆盖以避免不断的频道干扰。

  ZigBee利用它的16个频段对付窄带干扰,因此当如果有其他802.11b/g设备的存在时,就更容易受到干扰,这就可能需要等待其他设备终止发送。

  专有方案采纳一种更灵活的混合做法。由于它的输出功率适度,干扰不太可能发生。为了最低限度减少电流消耗和复杂性,专有方案不采用扩频模式,碰到干扰,只是简单地以单一频率传送,直至数据包到达为止。如果在发射的过程中需改变频率,则只需简单地通过SPI发送一个单字节命令即可。

  有了166个500KHz频道,就可以避开其他设备应用上的传送频率而重新分配频率,即使在机场那样的"热点",在几分钟乃至几个小时内,频率的重新分配频率也并不频繁。

  专有方案与其它两种方案的比较

  首先,采用蓝牙方案与ZigBee方案的缺点:第一,为了符合标准,您得达到标准,这将使您付出高昂的NRE费用,用来开始设计和测试兼容性。第二,由于它的特性,标准必须是"一个尺码天下通用"的解决方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上,您的竞争者拥有与您一样的技术,很难分辨您的产品的优势。最后,标准提供的设计灵活性很小;例如在在您的RF产品上进行降低功耗的工作将会受到限制。

  专有方案的优点:成本低,在要求一种产品需要电池寿命长和通信可靠以及实现低占空比方面,nRF专有方案比蓝牙和ZigBee做得更好。

  有关的名词的解释:

  FSK(Frequency-shift keying)是信息传输中使用得较早的一种调制方式,它的主要优点是: 实现起来较容易,抗噪声与抗衰减的性能较好。在中低速数据传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常见的是用两个频率承载二进制1和0的双频FSK系统。 技术上的FSK有两个分类,非相干和相干的FSK . 在非相干的FSK ,瞬时频率之间的转移是两个分立的价值观命名为马克和空间频率,分别为。 在另一方面,在相干频移键控或二进制的FSK ,是没有间断期在输出信号。

  高斯频移键控 GFSK - Gauss frequency Shift Keying ,是在调制之前通过一个高斯低通滤波器来限制信号的频谱宽度。GFSK 高斯频移键控 调制是把输入数据经高斯低通滤波器预调制滤波后,再进行FSK调制的数字调制方式。它在保持恒定幅度的同时,能够通过改变高斯低通滤波器的3dB带宽对已调信号的频谱进行控制,具有恒幅包络、功率谱集中、频谱较窄等无线通信系统所希望的特性。因此,GFSK调制解调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在移动通信、航空与航海通信等诸多领域中。

  二:RF IC(A7105)的主要性能

  工作频率:2400~2483MHz ISM频段(全球免许可申请频段)。工作距离:10m内;

  频道距离: 500KHz,一共可存在的频道数:~160个,即可以有效设定的频率范围是2400~2483MHz,每500KHz间隔可以设定一个频道,在同一空间里的不同RF设备,可以通过跳频来设定让其不在一个频道工作,以减少干扰。

  低接收功耗:500Kbps@16mA; 低发送功耗:0dBm@19mA; 休眠电流:<1μA;输出功率:0dBm; 灵敏度:-110dBm@2.5KBPS, -104dBm@25KBPS,-97dBm@250KBPS,-93dBm@500KBPS, 数据传输速率:最高500Kbps; 基本应用:鼠标,键盘,玩具等。

  数据传输速率:最高500Kbps;

  基本应用:鼠标,键盘,玩具等。

  三:RF系统示意图及与MCU的接口定义

  对于RF IC-A7015,其控制是通过SPI(3或4线)串介面操作读出或写入资料(SCS,SCK,DIO或GIOx)。如果想使用4线串列介面时,先确定要使用GIO1或GIO2 pin,做SPI data out.

  MCU与A7105的接口引脚说明:

  SCS:SPI使能;

  SCK:SPI clock信号;

  SDIO:SPI data信号;

  GIO1:多工信号输入/输出1,SPI data1;

  GIO2:多工信号输入/输出2:SPI data2;

  MCU与RF IC是通过SPI进行通信的,SPI的格式如下所示

  四:RF IC(A7105)的两种数据传送模式

  RF IC的工作模式:共有两种工作模式,一是direct mode,二是FIFO模式,不同的工作模式可由初始化时相应的寄存器设定。

  Direct mode:提供使用者一个RF通道,在Tx端系统将资料传送给RF DATA IO PIN,RF仅将资料做调制,然后发射出去。RX端采用数位解调方式,还原资料。

  FIFO mode:时序如下:

  1):Tx数据的传送时序:先用SPI将data写入Tx FIFO(最大可以写入64bytes),写入命令,使RF IC进入到Rx模式,开始传送数据,直到传送完成后,回到原先的状态。

  2):Rx数据的传送时序:写入命令,使RF IC进入到Rx状态,当接收到相同的ID CODE后PIN RX_SYN会置为1,此时,接收到的data开始写入Rx FIFO,完成一资料包接收后,自动脱离Rx,回到原先的状态。

  五:A7105与MCU进行RF通信的实现方法

  1.如何进行两个RF IC的配对(link):

  在两个RF IC进行通信前,必须先进行配对(Link),两个RF IC在发射与接收数据时,使用相同的ID与频道,这样才能够进行正常通信。

  在对码时,通常情况下Master与Slave应用一个相同的频率,例如Master用做Tx时设定的频率为2.405GHz,Slave用做Rx时设频率为2.4055MHz.即Tx应比Rx高一个带宽(500KHz)。

  Link的步骤如下:

  主机(Key/mouse端)

  在从机端,只有进入对码模式时,则进入rx_mode,检测是否有接收到ID码,如果接收到后,将工作状态转换至Tx_mode,向主机发送默认的数据,表示对码OK,同时将接收到的RF ID进行保存。

  2.RF抗干扰的相关处理

  1):跳频与扩频的区别

  跳频的STEP为20MHz.

  直扩频:直接序列扩频(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工作方式,简称直扩方式(DS方式)。就是用高速率的扩频序列在发射端扩展信号的频谱,而在接收端用相同的扩频码序列进行解扩,把展开的扩频信号还原成原来的信号。

  直接序列扩频方式是直接用伪噪声序列对载波进行调制,要传送的数据信息需要经过信道编码后,与伪噪声序列进行模2和生成复合码去调制载波。接受机在收到发射信号后,首先通过伪码同步捕获电路来捕获发送来到伪码精确相位,并由次产生跟发送端的伪码相位完全一致的伪码相位,作为本地解扩信号,以便能够及时恢复出数据信息,完成整个直扩通信系统的信号接收。

  跳频:跳频技术与直序扩频技术完全不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扩频。跳频的载频受一个伪随机码的控制,在其工作带宽范围内,其频率合成器按PN码的随机规律不断改变频率。在接收端,接收机频率合成器受伪随机码控制,并保持与发射端变化规律相同。

  跳频是载波频率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跳变意义上扩频,而不是对被传送信息进行扩谱,不会得到直序扩频的处理增益。跳频相当于瞬时的窄带通信系统,基本等同于常规通信系统,由于不能抗多径,同时发射效率低,同样发射功率的跳频系统在有效传输距离上小于直扩系统。跳频的优点是抗干扰,定频干扰只会干扰部分频点。用于语音信息的传输,当定频干扰只占一部分时不会对语音通信造成很大的影响。

  跳速的高低直接反映跳频系统的性能,跳速越高抗干扰的性能越好,军事上的跳频系统可以达到每秒上万跳。实际上移动通信GSM系统也是跳频系统,其规定的跳速为每秒217跳。出于成本的考虑,商用跳频系统跳速都很慢,一般在50跳/秒以下。由于慢跳跳频系统可以简单的实现,因此低速无线局域网产品常常采用这种技术。

  2):RF IC在通信中实现抗干扰的两种种方法

  通常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跳频只用在军用与高端的GSM等无线通信系统中,对于成本低的RF通信系统,因为其本身的传输距离近(10M内),相互之间的干扰就小,所以可以采取让Tx多次发射直到Rx收到并返回接收标志位为止。另外一种采用的是有限跳频的工作方式,即在传送完成数据后,判断Rx是否接收到,如果没有接收到,则改变传送的频率(例如增加20MHz),再向Rx发一个同步信号,然后继续传送。这种方式实现简单,但是抗干扰性比严格意义上的跳频方式差。

  3.MCU通过RF IC进行通信的方式

  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无片内ROM型和带片内ROM型两种。对于无片内ROM型的芯片,必须外接EPROM才能应用(典型芯片为8031)。带片内ROM型的芯片又分为片内EPROM型(典型芯片为87C51)、MASK片内掩模ROM型(典型芯片为8051)、片内FLASH型(典型芯片为89C51)等类型,一些公司还推出带有片内一次性可编程ROM(One Time Programming, OTP)的芯片(典型芯片为97C51)。MASK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FALSH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OTP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将两个RF芯片对码后,就可以用来传送数据了。Rx先将收到的信号解调出来,再与自身存的RF ID码进行确认,判断一致后,才开始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并根据相应的FEC或CRC位对数据进行校验。接收完成后,MCU读取Rx的FIFO,即可得到传送的数据。

  两种传送数据的模式是:Direct mode与FIFO mode.

  六:RF IC(A7105)的工作状态及相互转换

  A7105 RF CHIP有6个主要的state,sleep state,STB state,WPLL state,TX state ,CAL state.

  1. SLEEP state:当进入sleep state时,chip内部参考电压源(band gap)及crystal振荡电路会关闭。

  2. STB state:STB state包含IDLE mode,Standby mode和PLL mode.RF IC依据strobe command来进到任一个mode.

  1) IDLE mode时,IC内部参考电压源开启,而crystal及PLL关闭

  2) Standby mode:当Power on或reset时,RF IC会进入standby mode,此时regulator,参考电源与crystal开启

  3) PLL mode:IC内部参考电压源,振荡与PLL都开启。

  3. WPLL(waiting PLL)state:当任何state进入TX/TX state时,会依据目前的state或是控制暂存器PLL I,PLLII,PLL III,PLL IV设定值是否变动,而进入此state或是直接bypass该state,进入Tx/Rx state.

  4. TX/RX state:RF IC会依照门控命令(strobe command)来决定进入TX或是RX state.

  当使用RFO mode工作在TX STATE时,RF chip会自动将TX封包(Preamble+ID+TX FIFO payload)传送出去,若传送结束,RF chip会回到原先的state.

  当使用FIFO mode工作在RX state时,RF chip会进入RX state等待Tx资料,若Tx端确实有发射资料,则当ID code判断正确后且收到设定的资料长度后,RF chip会自动回到原先的state.

  5. CAL state:在CAL state中,有三个独立的校准项目,在STB state下,当相应的寄存器被使能时,会进入到IF filter校准,VCO band,VCO 电流校准程序。完成校准程序后,相应的标志位清零,且回到STB state.

  七:RF IC(A7105)应用需注意的事项

  1. A7105的工作电流与工作电压,以及如何进入省电模式

  当IC工作在Rx状态时,最大耗电流:16mA;工作在Tx状态时,最大耗电流:19mA;

  RF输出最大功率:0dbm;

  在传送/接收完数据后,如果系统想达到省电之目地,可以进入SLEEP 模式,耗电流<1uA.

  RF IC在完成工作后,可以直接由MCU发送Strobe命令使其进入SLEEP状态,但是应注意,在进入SLEEP状态之前,先进行TWOR或WOR的设定。

  2. 省电模式的工作过程(TWOR与WOR简介)

  TWOR(Wake up On Radio using Timer): RF IC内建一个Timer与一个低速的RC OSC,当系统想要省电时,就可以让系统进入SLEEP状态,之后每间隔一定时间,发一个信号唤醒MCU重新回复工作状态,处理RF事件,这就是TWOR功能。

  WOR(Wake up On Radio): 也是利用RF IC内建Timer或低速RC OSC,当时间到后,只唤醒RF IC进入工作状态,除非有收到信号才唤醒MCU起来接收数据。

  3. Data传送速率:

  最小的传送速率为:10KBps,最大为500KBps,但是在传送数据时,越接近传送速率的上限,则Rx端的接收灵敏度就越低。即在满足最小传送速率的情况下,适当的降低传送速率,可以提高Rx接收灵敏度,扩大接收的距离。

  4. RF IC(A7105)的工作频率与工作频道数

  A7105的工作频率为2400~2483MHz,即在初始化Tx/Rx时,必须将工作频率设定在此范围之内。

  每个频道占用的带宽为500KHz,即在2400~2483频率范围内,有约160个频道。

  5. 在设定Tx与Rx工作频率以及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转换时,应始终保证Rx与Tx相比,频率相差一个中频(对于A7105,是500KHz),这点与其它的RF系统是一样的。

  6. A7105的应用范围

  作为一个低成本的RF发射/接收的方案,A7105应用一相对传输数据量不大,要求成本低,待机电流小的场合。例无线遥控,无线鼠标,无线键盘以及无线摇杆等。

网友:
你好!请问A7105 采样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