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A电流驱动

楼主:
5芯积分

我用howland恒流源电路做了个10ua的电流源,供电电压是5V,想用10ua电流驱动8个传感器,每个传感器内阻20K-200K,但是驱动能力不够,现在急需一个驱动电路,请各位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要驱动如你所述的8个传感器,除了提高供电的电源电压,好像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做的howland恒流源电路,为何不能修改电路参数把目前输出的10uA电流上限再加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做的howland恒流源电路,为何不能修改电路参数把目前输出的10uA电流上限再加大呢?

因为传感器内阻比较大,最大电流只能提到0.1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传感器内阻比较大,最大电流只能提到0.1ma

你要用你的恒流源电路驱动8个传感器,这8个传感器是串联还是并联?

从恒流输出来看,8个传感器应该是串联。

所谓“驱动能力不够”,是电压不够还是电流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你的恒流源电路驱动8个传感器,这8个传感器是串联还是并联? 从恒流输出来看,8个传感器应该是 ...

在输出9.8ua的时候,如果接0R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9.8ua;如果接100K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8.7u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9.8ua的时候,如果接0R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9.8ua;如果接100K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8.7ua了。 ...

看来首帖说“想用10ua电流驱动8个传感器”,并不是同时驱动,而是每个恒流源驱动一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9.8ua的时候,如果接0R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9.8ua;如果接100K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8.7ua了。 ...

“如果接100K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就是8.7ua了”

那是因为你的“恒流源”内阻还不够大。理想恒流源,内阻应该是无穷大。

内阻不够大,可能是恒流源各电阻存在误差所导致。

网友C:
要想使Howland电路输出电阻无穷大(至少是非常大,接近无穷大),四个电阻必须成比例,这就可能需要微调。

即使经过微调,温度的变化也会使电阻数值变化,所以各电阻必须使用低温漂电阻,否则每次都需要重新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想使Howland电路输出电阻无穷大(至少是非常大,接近无穷大),四个电阻必须成比例,这就可能需要微调。 ...

也就是说我的电桥从计算上是平衡的,但是电阻的实际误差还会导致输出下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我的电桥从计算上是平衡的,但是电阻的实际误差还会导致输出下降吗?

“但是电阻的实际误差还会导致输出下降吗?”

不是“导致输出下降”,而是电阻的误差导致恒流源输出电流不是完全与负载无关。当然,在你的具体电路中是负载从零变为100千欧时电流下降了约11%。

网友A:
仅供学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学习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
1.楼主输出的电流是直流吗?是的话建议提高供电电压,如果芯片的供电还能更高的话

2.Howland结构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那个,还是改进型的?输出这么小的电流应该是原始的那个

3.Howland结构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4.换成100K的负载电流变小有可能是被芯片最大输出幅值限制了,Howland输出电流时负载和Howland结构中的一个负载共同占用输出幅度的,单独算负载上的幅度的话5V供电也许可以,但是没算到那个电阻的话差别是很大的。我之前就有做过Howland,不过我的是用来输出5A大电流的。

5.一句话建议在能提高供电电压的情况下,提高供电试试

6.建议把电路图给下,便于分析

网友:
都说了芯片供电电压能更高的话把供电电源提高看看,接小负载电流值正确,换大电阻电流就小了,说明可能被输出幅度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