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发送的程序编译老是出错

楼主:
module UARTMYSELF
(
        input CLOCK,RESET,
        output TXD,
        input iCall,
        output oDone,
        input [7:0]iData
);
        parameter B115K2=9'd434;
        reg[3:0]i;
        reg[8:0]C1;
        reg[10:0]D1;
        reg rTXD;
        reg isDone;

        always@(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i<=4'd0;
                        C1<=9'd0;
                        D1<=11'd0;
                       rTXD<=1'b1;
                        isDone<=1'b0;
                end
        else if(iCall)
                case(i)

                        0:
                        begin
                        D1<={2'b11,iData,1b'0};
                        i<=i+1'b1;
                        end

                        1,2,3,4,5,6,7,8,9,10,11:
                        if(C1==B115K2-1)begin C1<=9'd0;i<=i+1'b1;end
                        else begin rTXD<=D1[i-1];C1<=C1+1'b1;end//为什么这里i-1不需要写成1'b1

                        12:
                        begin isDone<=1'b1;i<=i+1'b1;end

                        13:
                        begin isDone<=1'b0;i<=4'd0;end

                endcase

        assign TXD=rTXD;
        assign oDone=isDone;

endmodule

标红字体一直报语法错误,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tx_funcmod.v(30) near text "b";  expecting "}"。求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把小于号去掉再试试

网友:
          end
        else if(iCall)
                case(i)

                        0:
                        begin
                        D1<={2'b11,iData,1'b0};
                        i<=i+1'b1;
                        end

                        1,2,3,4,5,6,7,8,9,10,11:
                        if(C1==B115K2-1)begin C1<=9'd0;i<=i+1'b1;end
                        else begin rTXD<=D1[i-1];C1<=C1+1'b1;end//为什么这里i-1不需要写成1'b1

                        12:
                        begin isDone<=1'b1;i<=i+1'b1;end

                        13:
                        begin isDone<=1'b0;i<=4'd0;end

网友:
杭州康芯小马 发表于 2019-7-2 15:29           end         else if(iCall)     &n ...

谢谢!编译通过了,,但是我没看出来你改的哪?。。。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编译通过了,,但是我没看出来你改的哪?。。。尴尬

1‘b1不是1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