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开关型稳压电路

楼主:
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561:1.当晶体管T导通时,二极管D为什么会截止?

网友A:
是这页么?是这个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页么?是这个电路么?

这个是课程?

网友:
这个是楼主首帖所说“童诗白模电第四版P561”截图。

网友:
是这个图

网友B:
我原先自己的分析是:先Ub是低电平,T截止,D导通,对L储能及对C充电,这样当Ub是高电平时,D断开,C对外放电,L也对外释放能量。但是,实际的情况跟这个恰恰相反,那不先充电,C怎么能对外放电?它储存的能量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自己的分析是:先Ub是低电平,T截止,D导通,对L储能及对C充电,这样当Ub是高电平时,D断开,C对外放 ...

这是Boost电路。

假定初始状态是C两端电压为零,T关断,那么输入电压将通过L对C充电。即使上电时T先导通(此时C两端电压为零),T两端电压接近于零,C两端电压为零,D也不会导通(T饱和压降小于D导通电压)。当T关断时,电感L续流,加上输入电压,将通过D对C充电。

总之,无论上电时T是否导通,D的动作均与T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Boost电路。 假定初始状态是C两端电压为零,T关断,那么输入电压将通过L对C充电。即使上电时T先导 ...

当T导通时,大功率管的导通压降不是有3V吗?那大于二极管D的导通压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T导通时,大功率管的导通压降不是有3V吗?那大于二极管D的导通压降了呀

第一,大功率管的饱和压降达到3V,那是所谓三重扩散管,其集电极-发射极耐压达到800V甚至1000V。这么高耐压的管子,几乎不可能用在Boost电路中。

第二,即使大功率管饱和压降达到3V,此时D导通,对电容C充电,有什么不好?T关断,L续流,还要将C充电到更高电压。下一个周期,T饱和时D就必然承受反向电压而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