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交换机选择和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
POE交换机选择和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POE交换机的电源相当于电源线。它通过网线为无线AP 网络电话 网络摄像机等设备供电,既有效解决了距离限制的供电问题,又实现了下行设备的集中管理。

虽然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但真正涉及选择和使用并不是那么简单。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不稳定” “不需要”等等。

因此,在使用POE交换机为设备供电时,大多数工程公司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以确保网络的正常运行。总结相关说明:

以下是选择PoE交换机的三点:

1,不要贪图便宜,特别是核心的东西,这更需要注意。

中国是各种产品的大市场,PoE交换机也不例外。市场上有很多品牌的PoE交换机,价格和质量也各不相同。一些最初接触PoE电源的人认为只要它们是PoE交换机,它们是否被破坏并不重要。因此,为了节省成本,它通常是与N相比的最低价格。

不是说它便宜,不便宜,但很少有好的。一般来说,一个东西的价格越高,硬件使用 部分 配件 芯片等都是高质量的保证,价格非常低,存在很多隐患和不足。对于PoE交换机,价格太低,并且在以后的使用中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不稳定的电源 不供电,电源 在销售后无法进行。

2,尽量远离非标准

大多数PoE交换机都是标准交换机,有些是非标准交换机。非标准仍然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成本低,但是因为有些地方使用非标准。但是,非标准PoE交换机存在安全风险,例如烧毁连接到它们的网络设备。使用非标准PoE交换机时,供电设备的电源电压和电压必须相同。

标准PoE交换机更安全,可以自动连接到与之相连的网络设备。只有支持PoE电源的PoE交换机才会开始供电,并确保用电设备的安全性。

3,选择合适的型号有很多PoE交换机型号,端口数是4  8  16  24,端口传输速率是100兆位和千兆位,电源是60W  150W  250W  400W,什么端口号和端口传输率都是必需的,都需要选择合适的。

PoE交换机的端口传输速率约为40~60%。如果网络理论上使用100M PoE交换机,则选择千兆交换机。此外,对于带红外灯的监控摄像机,必须考虑红外灯的功率。

使用时我应该注意什么?

1,网络电缆品质,干过这行,使用过,吃过亏的知道。

网络电缆的质量对PoE电源的成功至关重要。一般建议使用五种类型的网线 超五类网线和六条网线。网络电缆的内部材料也非常重要。不要使用任何铝线。 铜包铝线 铜包线 铁芯线等最好使用纯铜线。

2,距离在80米以内

理论上,PoE供电距离为100米,但考虑到市场准入线路和环境的质量,实际供电距离保持在80米以内。

总结:PoE电源只是许多工程项目的电源方法之一。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适用性。无论好坏都无关紧要。您可以根据项目要求和施工难度选择使用。

使用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

随着网络摄像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不同地方的安装和使用要求也不同,提供Poe电源的网络摄像机并不陌生。 Poe电源只需要为工程公司安装网线,无需到处都是电源插座。

然而,事实上,材料的选择并不好,故障将继续出现。因此,您必须了解POE摄像机线路的维护方法。测试电压时,必须承载负载。如果从相机测试,则不建议测试电压。这是10,000米的电压不会减少。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欢迎免费前来咨询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