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命令正在活动,pcb无法成功保存

楼主:
大佬们,给小弟指条明路

如图

如图

网友:
版本是17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错了

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关了 损失一点时间  去找几分钟之前你保存的  文件  在从新添加了

网友:
额,,你的命令正在运行的时候确实无法保存的。有可能是你的drc检查之类的还在进行中

网友B:
从你截得图上就可以看出,板子画的不咋地,八成是自动布线,估计是自动布线还没结束,你就点保存了,肯定保存不了。

网友:
自动布线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截得图上就可以看出,板子画的不咋地,八成是自动布线,估计是自动布线还没结束,你就点保存了,肯定保 ...

还有伴随的问题是 pcb中ctrl z不能撤销,听说是17版的bug,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