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探测器阵列信号处理

楼主:
10芯积分

希望设计一个16路1维的光电探测器阵列高带宽信号调理电路,探测器的供电电压(反向)最大为10V,此电路系统用于成像。目前没有什么头绪,在网上也搜到了一些文献,但是基本都是探测器阵列自带读出电路封装在一起,有时序输入以及IO接口的电路的设计,单纯裸片的并未搜到,希望各位老师们给点建议,或者有没有见过什么类似的阵列裸片的信号调理电路可以参考的,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或者就把阵列当成16个分立的探测器的信号来设计电路应该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