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信号输入IN处的信号为正弦波(里面包含较多的谐波分量),记过滤波和跟随后在经过一个无源晶振,图上标注的是8M实际用的是10M,现在测量T3、T4测试点如下图所示,黄色为T3,绿色为T4

问题是经过了这个10M的无源晶振之后,信号的幅度为什么会增大很多,幅值达到10V以上

从滤波器的角度来讲是否是我的T3输入信号刚好落在放大处,如下图中的红色线内

这样我的输入信号T3经过了10M的无源滤波之后使得原本应该被衰减的信号最后被放大了。

导致这种放大是应为我的T3处输入与10M的无源晶振之间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吗?

@maychang,@gmchen  请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完全正常。

石英晶体等效于一个LC谐振回路,而且Q值很高。这个谐振回路储存能量,每次激励都会将能量储存在谐振回路里面。达到平衡时,每次输入的能量等于谐振回路的损耗。

注意:绿色波形的幅度已经超过电源电压,峰峰值甚至超过电源电压的2倍。

网友:
如果你使用RC滤波,就绝对不会产生经过滤波后幅度增加的现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常。 石英晶体等效于一个LC谐振回路,而且Q值很高。这个谐振回路储存能量,每次激励都会将能量储 ...

这个和阻抗匹配有关吗?还是这是无源晶振的本身特性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阻抗匹配有关吗?还是这是无源晶振的本身特性决定

幅度增加多少,与“阻抗匹配”有关系。

但即使没有达到完全“阻抗匹配”,这种现像也会发生。因为“阻抗匹配”仅仅是实现最大功率传输,没有达到最大功率传输,例如只达到了最大功率传输的80%或者70%,只要谐振回路Q值够大,也会出现幅度增加的现像。

网友:
太正常了!说明你用的晶体有很高的Q值。

阻抗不匹配会使输出幅度下降,但是不会下降很多,除非极为严重的不匹配。

网友C:
频率响应的曲线是从你正在使用的晶振的规格书上取得的吗,为什么10M的晶振显示的频率都是以Hz计的,而且还都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响应的曲线是从你正在使用的晶振的规格书上取得的吗,为什么10M的晶振显示的频率都是以Hz计的,而且还 ...

首帖第三幅图片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幅频曲线,不是石英晶体的幅频曲线。其横轴是归一化的频率(以转折频率fo为1),非绝对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