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保护器的相关

楼主:
为工程机械上的过载保护器,因价格昂贵,想寻求替代件,但市面上过载保护器五花八门,想问哪位大神出出招,图一为过载保护器接线方式,共八个线柱1

网友:
这个是有严格安规的,符合安规的保护器都不会便宜。不要在这方面图省钱,该用啥就用啥,没有廉价替代方案。

网友:
没有功率参数?

1楼的图是电气控制电路,过载保护一般是用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是用于电动机或其它电气设备、电气线路的过载保护

网友:
电气控制中,属于强电控制,应该根据自己的设备的功率大小,负荷多大,这样寻找代替器件

短路保护要求动作必须具有瞬时性。

一般选择熔断器主要用于短路保护,热继电器用于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