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交换机你真的了解吗?

楼主:
什么是POE交换机
PoE供电交换机是指能够通过网线为远端受电终端提供网络供电的交换机,包含网络交换机和PoE供电两个功能,是PoE供电系统中比较常见的供电设备。

POE交换机的分类
1、标准POE交换机
符合IEEE802.3af、802.3at标准,就是标准POE交换机(俗称48V),完整的POE包括供电端设备(PSE,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 Power Device)两部分,poe交换机为PSE设备的一种。PSE是为终端供电的设备,也是POE以太网供电过程的管理者。PD是接受供电的终端设备(48V国标设备含有PD芯片)。
2、非标准POE交换机两类。
相反为非标准POE交换机(“非标准”简称”非标”俗称24V,但是非标有48V、24V、12V、5V等)。
POE交换机主流应用领域
POE交换机主要给监控(给摄像机供电)、无线覆盖(给AP供电)、无线传输(给网桥供电)等设备提供网络及电源。
标准POE供电交换机工作过程
1、检测: poe交换机先输出很小的电压,检测到含有支持IEEE802.3at/af标准芯片的受电端设备(支持IEEE802.3at/af标准芯片简称”PD”)。
2、PD分类:检测到PD后, poe交换机对PD设备进行分类,并评估PD设备的功率。
3、供电:在启动期内(一般小于15μs), poe交换机从低电压向PD供电,直到供够PD所需的电压,为PD设备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
4、断电:若PD设备断开, poe交换机会快速(一般在300~400ms之内)停止对PD供电,并重复检测过程以检测线缆的终端是否连接PD设备。

真假POE用万能表测试方法
启动设备,将万用电表调至电压测量档位,用万用电表两表笔分别点触PSE设备供电脚(通常是RJ45端口的1/2,3/6或者4/5,7/8),如果测出有48V或其它电压值(12V、24V等)稳定输出的设备即是非标产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PSE不对受电设备(这里为万用表)做检测,直接采用48V或其它电压值供电。
反之,如果测量不出电压,万用表表针在2~10V之间跳动,则为标准PoE。因为在这个阶段,PSE在对PD端(这里为万用表)进行检测,而万用电表不是合法的PD,PSE不会供电,无稳定电压产生。

掌握了以上判断方法,就能够分辨出一台PoE交换机是否标准PoE供电了。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欢迎免费前来咨询检测方法!

网友:
资料不错,很详细,很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