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手柄故障

楼主:
此为工程机械操作手柄,目前单往一个方面拨动 再归置中位,系统仍显示未归位,请大神帮忙!此手柄为两轴十字固定,两轴各带一个传感器,图上可见

网友:
这样的手柄多采用光电码盘或电位器来作为操作位移传感器,不能归位说明传感器故障,拆下换新就是。这种故障现象在采用电位器作为传感器的手柄中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