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们是做试验机的,老板说,为了防止客户不给钱,需要在下位机放一个时钟芯片,

用来定时。定时多少天,如果客户不给钱,软件就不能用了,上位机软件弹出一个窗口,

要求注册,要求提供注册码。然后如果客户给了钱,输入注册码,就可以继续使用产品。

现在有个问题,我以前使用过时钟芯片,比如DS1302,可是这种芯片有个问题。

它计时的时候,有时候日期时间会乱。如果乱了就惨了。请问高手有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其实计算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间就可以了 不需要实时时钟

网友:
不一定要用时钟芯片吧?

既然有上位机和下位机,下位机烧入程序时在可擦除存储器某一位置写入一个初始码,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时读出此初始码,发现是初始码即命令下位机修改初始码成另一码。下位机程序在上电初始化例程中检查此位置数值,未修改过不计数,已修改成另一码则累计定时器计数值。下位机定时器计数到一定值时通知上位机即可。

网友:
最容易出问题在上下电时,数据总线上有时会有干扰,造成时钟出错。DS1302需要控制好CE,这样就不容易出错,用i2c的RTC芯片就更好一些,不容易出错。

网友:
既然有上位机,直接上位机做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计算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间就可以了 不需要实时时钟

谢谢!那要是断电重启定时时间不就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