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522——13.56MHz刷卡芯片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巡卡

楼主: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 工作在 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 阅读器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 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 ISO/IEC14443 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 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 ISO/IEC 1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 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 CRC)。

Si522 支持 MIFARE 产品。 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 与 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 848kBd。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 寻卡过程无需 MCU 操作, 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 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SPI(串行外设接口)     串行 UART(类似 RS232, 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SI522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巡卡的!
Si522 通过置位 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Auto Carrier Detect), 置位 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 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 MCU, DivIrqReg寄存器的 ACDIRq 位置位, 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行卡操作等。

通过中断唤醒 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 使能 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 IRQ 引脚。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 通过设置 ACDConfigA 寄存器的 MDelay[5:0]来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无需 MCU 干涉, 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 从而降低 MCU 功耗, 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统只存在 MCU 关断功耗和 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在无卡时读取当前 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 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CDConfigC 的 ValSet[6:0]中,然后使能 ACD 模式,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 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 最后再次使能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边沿触发模式中,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置并置位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

网友A:
有同时支持B卡的吗,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同时支持B卡的吗,价格大概多少?

目前现状只支持A卡,B卡的话后期会出的。

网友:
技术支持:王工 13612949951  235557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