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AR 无法跳转函数定义问题

楼主:
      正常情况下,通过右击函数名称->go to definition of '*****' 就可以i跳转到函数的定义位置,如果出现无法跳转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有一部分项目可以顺利跳转,但存在某个或者部分项目无法跳转的情况,这时候可以尝试右键项目名称->clean,然后重新make,等待进度条读完再次尝试应该就可以顺利跳转了。

      2.如果是所有项目都无法跳转,可能是设置出现了问题,Tools->Options……->Project,勾选上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IAR 时不时的抽……无解

网友A:
可以用其他工具阅读,编辑代码。比如我现在用的VS code. VS code 还可以打开终端来编译IAR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其他工具阅读,编辑代码。比如我现在用的VS code. VS code 还可以打开终端来编译IAR的工程。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