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监控系统怎么最大程度降低延时程度?

楼主:
无线监控系统怎么最大程度降低延时程度?

对于无线监控系统来说,客户最怕的就是实时传输的视频出现画面延时大,视频出现卡顿,等现象。实时,高清,无延时,传输流畅是当前普遍的要求。众所周知,一个完整的监控系统是有很多方面组成的,每一部分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传输效率。所以要做到真正毫无延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尽力做到将延时减小,小到感觉不到,肉眼看不出来。这就是完美的无线传输监控系统。无线监控系统应该如何最大程度降低延时程度?

首先,市场上无线视频设备厂家繁多,客户往往容易被表面的参数迷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质量决定价格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前期设备的采购环节也是很重要的。质量好的无线监控设备的CPU处理能力或者系统反应的速度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延迟现象。

其次,无线传输配件类,所谓“无线”其实就是设备代替了中间线缆的功能,但是设备还是需要网线或者视频接前端摄像头和后端监控中心设备,那中间的线缆也是重要的部分。一条好的线缆可以使传输效率更高,而线缆长度也是有一定要求。所以选择优质的连接线缆也是减少延时的重要措施。

第三,众所周知,无线网桥传输环境是在室外无遮挡情况下传输,但很多项目中间是有遮挡的,由于很多客户不愿意架设太高而选择采取中继的方式。但是每中继一次,就需要相应增加中转处理的时间,所以跳转次数越多,会导致无线传输的延时加大。所以一般建议,在可以架高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中转的次数。

最后,小编要讲的是关于交换机对延时的影响,交换机有百兆,千兆的选择。一个好的交换机在传输数据大的情况下,可以更快的处理数据。而一个差的交换机,当传输数据变大时,就容易产生延时,丢包等现象。所以,在工程前期设计上,要核算好需要传输的数据最大值。选择合适的交换机以免产生数据传输丢包延时的可能。

伟福特专业无线监控传输厂家   无线连接你我  传输精彩无限!15811816400

网友:
顶一个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谢谢您的关注!祝您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伟福特专业无线监控传输厂家   无线连接你我  传输精彩无限!15811816400

网友:
伟福特专业无线监控传输厂家   无线连接你我  传输精彩无限!15811816400

网友:
这玩意全看你方案了, 前端设备,无线网络,若无需求,差不多就可以了

yyqf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