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bq34z100芯片的使用疑难解答

楼主:
一,bq34z100电流校准问题:

1、bq34z100EVM Wide Range Impedance Track™ Enabled Battery Fuel Gauge Solution手册上的电流校准部分中的第4句:Connect and measure a 2-A load from BAT+ and PACK– to calibrate the current gain.怎么理解?该怎么做?是在BAT+和PACK-之间接一个2A的负载吗?怎么才能得到一个2A的负载啊?

2、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里的 Chemistry项里的Update Chemistry from Database 按键点击后,显示烧录失败,Error Code = 3,这是为什么?我用的1.3.52版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回答:进行校正电流是在B+ P-之间加负载,比如loader用2A放电的同时在calibration 进行校正

 bqStudio Chemistry 数据库更新说明:
1. 下载“bqStudio Chemistry Updater”文件*.zip
2. 将支持 Impedance Track(IT) 的监测计连接到 PC 并打开 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bqStudio)。bqStudio 必须自动检测监测计。或者,从选择列表中选择支持 Impedance Track 的监测计。
3. 从 bqStudio 的“Help”菜单中选择“Update Chemistry”。当出现提示时,将 bqStudio 指向下载的 zip 文件。成功更新后,将显示一则确认消息。
4.将解压后的chemistry文件夹,复制到安装目录下(举例D:\ti\BatteryManagementStudio\chemistry)

追问:

bqstudio启动时的自动检测结果是 Auto Detected Device :0100_0_06,然后我手动选择0100_0_16_bq34z100G1.bqz打开,请问这样子有关系吗?我更新了Chemistry数据库了,还是一样的错误。

答:firmware 版本不一样导致的,建议将firmware 更新到0100_0_16

二,用BQ34Z100进行SOC计算,采样电路精度怎么算

采样电路的电阻采用两个2毫欧的电阻并联,这个电路的采样精度怎么算,BQ34Z100的要求精度为3mv/pack,这个采样电阻选2毫欧可以吗,这个精度满足要求吗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回答:不建议并联使用2个检测电阻。尽管有效阻力很重要,但由于分流电流,您不需要固有的非线性。

三,BQ34Z100 满充容量在恒流放电过程中突然变小,放电完成又突然回升,这是怎么回事?满充容量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改变?

回答:CHEM ID有没有选择,是否做过learning 更新RA table, Qmax 等参数。

CHEM ID 匹配出来的型号跟ID库上标识的电芯型号完全一致。学习还未成功,阻抗表未更新。打开IT_ENABLE 时,寄存器状态位只有VOK位会变化,看不出是否打开了IT算法。(个人理解为是点一次打开,再点一次关闭,点来点去,不知哪个时候是打开的了)。

IT enable 以后[VOK] and [QEN]旗标会举起,没有学习成功,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说有异常

网友:
四,BQ34Z100使用5个LED显示电量,LED/COMM寄存器配置求解

技术手册上LED/COMM寄存器的配置模式只有这些啊:Bits 0, 1, 2 are a code for one of five modes. 0 = No LED, 1 = Single LED, 2 = Four LEDs, 3 = External LEDs with I2C comm, 4 = External LEDs with HDQ comm.

怎样配置如图这样的5个LED呢?求解?

查看详情

回答:

请参考数据手册LED/COMM Configuration Bit 的介绍来配置寄存器即可实现5个LED显示。

比如,若你选择的是I2C通信,则配置LED_MODE=3即Bit [2:0]=011b,EXT_LED=5即Bit [7:4]=0100b。

明白了,是我理解错了,原来这里同时包括了LED和通信方式的配置。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通过PC软件端配置完各个寄存器后,在使用过程中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单片机的IIC通信直接读取数据,不需要再通过IIC对芯片寄存器进行初始化配置了啊?

再答:是的,单片机IIC读取其寄存器即可。注意,芯片出厂前要加锁(sealed),按照规格书发命令即可。

BQ34Z100出厂时的固件是一个电池的参数,我现在的电池是6个电池串联的电池包,容量是22000,电压22.2V。

要怎样去修该Flash里面的Design Capacity 和 Design Energy 以及 Number of Series Cells。。。我是按照整个电池包的参数去配,还是按照单个电池的参数配?

答:按整个电池包配置,design capacity=22000mAh, design energy=22000*22.2=488400mWh,number of series cells=6,由于design energy已经超过了+/-32767范围,所以设置design energy scale=10,则design energy=48840.

design energy 设置为48840不也一样超过了+/-32767范围?

是不是要设置成design energy scale=100 / design energy=4884 ?

但是规格书却说

The value of Design Energy Scale can be between 1 and 10 only

答:The bq34z100-G1 handles calculations at a cell level, so DesignEnergy = DesignCapacity x DesignVoltage (1S cell level)

网友:
又是一系列的分享啊,真心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