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
本人是刚入行电源行业,在计算BUCK电路的时候,低PFC的电路电感峰值电流都是按照输出电流的2倍计算的,那么高PFC的BUCK电路电感峰值电流又该怎么计算,(是BUCK电感上峰值电流的计算不是PFC电感计算)望各位大神不吝相告

网友:
电感峰值电流按照输出电流的2倍计算,是假定电感电流刚好连续,功率开关管导通时储存在电感中的能量恰好在功率开关管关断期间释放完毕。并不是Buck电路所有工作状态均如此。

网友:
“PFC”通常指“功率因数控制”,但在你的帖子里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请把对应此缩写的原文或者译文贴出来。

网友:
既然不是PFC电感计算,

“BUCK电感上峰值电流的计算”需要知道负载情况,

电感是需要有电流的,电感量与最大负载电流

还要确定纹波电流的一个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