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和AD有铜孔及有铜槽做法

楼主:
PROTEL的金属槽孔做法:
重点强调下图3这种画法不可取,此画法分歧,如槽形框线(粉色线),不同板框线一个层,
会漏掉框线成品实际只开一个孔。
建议Protel 99 SE设计长条槽采取下图,用Pad一个个孔叠加成一个长条槽。
虽画时需要点时间,但这个成品就是您所要的效果,因软件自身有限请按下图规范化设计。

AD可以直接画出槽如下图:
此软件可以选择Slot设计槽很方便,如下图:

强调Rect(方孔槽请不要用),您画出来生产实际作业也无法满足90度的直角。

默认做成椭圆形圆孔、圆槽(由生产工艺造成,图中方孔,方槽是靠锣及钻出来的,而锣刀及钻刀本身有一个直径
(如1.6 mm、1.8 mm的锣刀及钻刀),因此方孔的各边角会产生以1.6 mm或1.8 mm为直径的45度的圆角)
 直角用圆刀成形余下没有成形到位,角的大小公式:孔大小*0.2

网友:
就是平时我们所说金属化孔

网友:
这个我有深刻体会,上次就是方孔,给我回来全是圆的,把我给折腾得想哭

网友A:
请问楼主在AD中有个焊盘不喷锡这么设置法。。。。。。。。。。。。。。。

网友:
无论用钻头还是铣刀,刀具运动其实都是旋转,所以不可能形成直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AD中有个焊盘不喷锡这么设置法。。。。。。。。。。。。。。。

焊盘不喷锡?你说的是干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AD中有个焊盘不喷锡这么设置法。。。。。。。。。。。。。。。

是下图左边这样的效果吗?(图中右边是正常焊盘)

网友:
是这种吗?

网友:
是左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不喷锡?你说的是干空吗?

什么是干空? 我说的那个点是不喷锡不盖油怎么设置

网友:
tented项打钩就好了

网友:
干孔,理解应该是非金属孔,如是,以前AD都是在keepout层即可,新AD18后,要在机械层画孔即可。

网友:
不过,有过孔这么用,焊盘很少有这么用的吧

网友:
99se软件的,建议使用这个方法,简单明了。

网友:
感谢分享,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