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打开KEIL的问题

楼主:
最近换了个电脑,笔记本,装的WIN10操作系统。

打开keil,再打开工程,可以编译。

如果直接打开工程,则右键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虽然打开了,但是编译不成功,感觉不爽。

可不可以设置一下,打开时自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容易

在桌面找到要以管理员运行的软件名KEIL,右键,属性,,,如下图

网友B:
我是直接将用户的身份改为管理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 在桌面找到要以管理员运行的软件名KEIL,右键,属性,,,如下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将用户的身份改为管理员。

你厉害

网友:
同样的问题,哈,在这里找不到答案,感谢楼主和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