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啊,大神走过路过的求解

楼主:
解释一下R17的作用,还有这个ss8550是怎么打开关断的

网友A:
R17的作用:1是给Q1b极做上拉,是为了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2是给Q2供电。当Power_Con为高电平时,Q2导通,Q1也随之导通,反之,Power_Con为低电平时,Q2截止,Q1截止。

网友B:
R17是给PNP管的基极Q1分压供电,

三极管的导通和关断由Power_Con高低决定

网友A:
一般用三极管做开关,都会在be极之间加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NPN加下拉电阻,PNP加上拉电阻,其作用是为了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

网友:
“解释一下R17的作用”

R17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干扰使得Q1误动作。

网友C:
上拉,防止 上电时误导通

网友D:
三极管做开关,加个上拉电阻,PNP加上拉电阻,R17是为了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做开关,加个上拉电阻,PNP加上拉电阻,R17是为了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7的作用:1是给Q1b极做上拉,是为了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2是给Q2供电。当Power_Con为高电平时,Q2导通,Q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三极管做开关,都会在be极之间加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NPN加下拉电阻,PNP加上拉电阻,其作用是为 ...

感谢回复,好久没上来,没想到被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7是给PNP管的基极Q1分压供电, 三极管的导通和关断由Power_Con高低决定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防止 上电时误导通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