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2V电源,MC340463,仿真可以,但做出来极限就-5V左右

楼主:
(图片)

网友:
L2的电感选型正确吗?D1用1N4148可以吗?要不要用肖特基管?

网友:
要检查元件34063的4脚接地,

或其他元件参数选取焊接装配连接有误

网友A:
“仿真可以,但做出来极限就-5V左右”

电容C6方向错误。检查一下C6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但做出来极限就-5V左右” 电容C6方向错误。检查一下C6是否已经损坏。

C6方向不是这样的吗?我之前做±5V电源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向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6方向不是这样的吗?我之前做±5V电源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向焊的

C6上端接-12V输出端,下端接地,显然C6上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负端,下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正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6上端接-12V输出端,下端接地,显然C6上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负端,下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正端。

成,那我再做次板子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那我再做次板子试试

不必再做一次板子吧?现有的板子,把电解电容拆下来,换个新的电解电容,看看输出电压是否能够升上去,即可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上端接-12V输出端,下端接地,显然C6上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负端,下端应该是电解电容的正端。

另外,这类开关电源测试时是不允许空载的,必须带上合适的负载,否则输出电压可能会很高,导致整流二极管、电容C6甚至34063芯片损坏。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必再做一次板子吧?现有的板子,把电解电容拆下来,换个新的电解电容,看看输出电压是否能够升上去,即 ...

换了新电容,电容方向也换了,这回还是不行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电容,电容方向也换了,这回还是不行喏

刚才又仔细看了看首帖电原理图。第1脚、第7脚和第8脚应该联接在一起,而且R5应该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仔细看了看首帖电原理图。第1脚、第7脚和第8脚应该联接在一起,而且R5应该短路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仔细看了看首帖电原理图。第1脚、第7脚和第8脚应该联接在一起,而且R5应该短路掉。

我之前有这样做一块板子,然后把电容方向换了,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这样做一块板子,然后把电容方向换了,结果还是不行

你测试时带了多大的负载?如果负载不是很重,那就比较蹊跷,只能一个元件一个元件逐个排除了。

网友:
我是测的空载,这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
需要在输出端加一个假负载。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