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如下图所示 cX4接直流马达的两极 以实现其正反转和停转  请分析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两个继电器信号控制Q1,Q2导通与断开,来控制Q3,Q4导通与断开,实现cx4接口的正负极性调换,实现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信号控制Q1,Q2导通与断开,来控制Q3,Q4导通与断开,实现cx4接口的正负极性调换,实现正反转。

H桥画成这个样子也是真的精髓

网友:
第一次见到将H桥画出高难度动作的

网友C:
注意Q1和Q2是不能同时导通的

网友D:
电路倒是没有什么错误,就是画得实在不容易看清楚,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更麻烦。

其实就是一个H桥,K1和K2信号(此二信号互补)控制Q1和Q2导通,Q3导通是受Q1控制,Q4导通是受Q2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倒是没有什么错误,就是画得实在不容易看清楚,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更麻烦。 其实就是一个H桥,K1和K ...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Q1和Q2是不能同时导通的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桥画成这个样子也是真的精髓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信号控制Q1,Q2导通与断开,来控制Q3,Q4导通与断开,实现cx4接口的正负极性调换,实现正反转。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k1高电平时,Q1导通,R39右端低电平,R38两端电位差使得Q3导通,CX4的2就接到了V+.。

网友:
非常感谢,在K1导通后,请问如图所示,A点的电位会不会达到与B点电位一样,从而导致 R41 右端低电平,R40 两端电位差使得 Q4 导通, 而Q4导致,则会不经过继电器,直接会对地短路。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非常感谢。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
而Q4导致,打错了,  应为 而  Q4 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请详细讲解一下,Q1是如何控制Q3。谢谢。

12楼图比较清晰,下面的叙述以12楼图为准。

K1高电平,Q1饱和导通,红色B点为低,12V电源电压几乎全部施加在R38和R39上。R39为Q3提供基极电流,于是Q3饱和导通,红色A点为高。红色B点为低(接近于地)红色A点为高(接近于电源),电流从CX4的2脚经负载流到1脚。

K1低电平,Q1关断,红色B点为高,R38和R39两端电压几乎为零,R39不能为Q3提供基极电流,于是Q3关断。

网友:
我是初学者,从维修角度来看,Q1或Q2当中的一个击穿短路会造成电机正向或反向一直运转,此时如再进行反向动作只会形成电源正负短路,可能造成Q3Q4直接击穿短路或开路。此时如果再进行操作AB两点都是低电位,此电路从维修来看看如果正常时AB两点不工作时是正电位相同    坏掉时AB两点是低电位相同   两点电们一高一低时说明低电位的哪个对应的控制管Q1或Q2存在击穿短路问题,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望指正

网友:
如果用pwm控制记得要加死区,保证不管是正向或是反向都是高对低或是低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