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哪些因素会干扰电磁耦合

楼主:
旋转变压器 中的定子和转子通过电磁耦合传递出信号,谁知道哪些外界原因会影响电磁耦合

网友:
外界原因会影响电磁耦合?

变压器的外部屏蔽层,屏蔽层内会感应出电流,形成相反的磁场,抵消变压器漏磁场的影响。如用在高频场合,较强的漏磁场会在输入输出口的回路上感应出电压,让EMI变差

网友:
“哪些外界原因会影响电磁耦合”

影响耦合的因素主要是铁芯的空气间隙,而空气间隙受温度变化影响。

网友:
猜测楼主是想问外界哪些因素会影响旋转变压器精度,而不是哪些因素会影响电磁耦合。

网友:
这因素老了,怕是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