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能够模拟电流吗?

楼主:
模拟开关能控制恒流源吗?也就是说模拟开关能够模拟电流吗?

网友:
模拟开关,顾名思义,就是个开关,不能控制恒流源输出电流的大小,更不能“模拟电流”。仅在恒流源最大输出电压很低情况下(低于模拟开关供电电源电压)关断或者开启恒流源输出。

网友:
“模拟电流”这样的描述实在是……只能说楼主的基本概念还没弄清。

恒流源输出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但有严格条件,注意模拟开关的内阻和承压参数。如果恒流源的负载范围足够,那么模拟开关的内阻不是问题,但由内阻会带来可能的超压情况。而这里的超压不仅仅是器件本身的极限耐受能力,还可能存在当前电源电压的影响,具体需要仔细阅读模拟开关芯片的器件手册并做好充分的计算。

网友:
楼主用的是压控恒流源吗?是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控制输入信号,也就是说控制输入电压,可以通过控制输入电压的大小,从而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模拟开关直接在恒流源输出端控制的话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耐压值,工作电流的大小等等)。

要是使用的是压控恒流源的话建议在输入端加模拟开关控制输入电压信号